求大神讲解该NE555电路图

楼主:
求大神讲解该电路图

网友A(2020-05-15):
应该是个接收震荡电路

网友B:
这是一个555振荡电路。 引脚3上的输出是占空比可调方波。 输出的高电平由引脚7到R4到R2到C4的充电电路确定,引脚7上的电压由分压器(R3,R5和R6)确定。 输出的低电平由C4到R2到R4再到引脚7的放电电路决定。当获得输出波的周期时,可以计算R4的值。

网友C:
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下b站搜索一下,有个师兄讲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