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两个稳压电路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楼主(2020-05-15):
如图片所示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嘻嘻,我认为,区别主要还是在给电流变化大的电路时和以电池类供电的电路,当电流突然加大时,比如你有一个MOS控制外设功耗的电路,突然打开,这时瞬间电流会加大,而稳压芯片的电流或者电池瞬间输出电流有限,就会导致瞬间供电不足导致一些电路故障,如果你单片机供电也是这个电源那么可能单片机要复位了,如果加上电容,那么他会在需要瞬间大电流时放电,使稳压电压相对稳定,减小出现应供电不足的一些故障,总之就是滤波加稳定电源

网友B:
插眼,坐等大佬

网友C:
一个输入带滤波,一个输入不带滤波,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第一个输入和输出都带大电容滤波,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E:
输入侧的陶瓷电容器是为了确保稳压器的稳定性,输入侧的大型电解电容器是为了减小输入波动并将稳压器与输入电路去耦。 卸下输入电容器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或者输入电源质量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侧的陶瓷电容器是为了确保稳压器的稳定性,输入侧的大型电解电容器是为了减小输入波动并将稳压器与输入 ...

谢谢大佬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嘻嘻,我认为,区别主要还是在给电流变化大的电路时和以电池类供电的电路,当电流突然加大时, ...

谢谢大佬的讲解!

网友F:
如果你输入电压稳定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输入电压不稳定第一个会好些

网友G:
一个输入带滤波,一个输入不带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