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那个宝一款3.7V升压5V的电路原理图,锂电池万用表

楼主(2020-05-15):
求那个宝这一款3.7V升5V 9V可调的充电升压模块的电路原理图,有没有大佬有的,可以有偿的,急求这款的电路原理图,有偿有偿!!

网友A:
原理图一般可以找商家要的。

网友B:
有点像TP4056+MT3608

网友C:
TP4056+FP6291也是一样的,升压IC一般只有丝印号,最多只能画出一个有相同功能的电路,但却不能保证与原电路100%相同
再说,商家很有可能是有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一般可以找商家要的。

那个宝很多家都有,但是没有给原理图的

楼主:
TC4056+B628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6+FP6291也是一样的,升压IC一般只有丝印号,最多只能画出一个有相同功能的电路,但却不能保证与原电路10 ...

买的多也没有的呀,就是没有原理图才头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多也没有的呀,就是没有原理图才头疼

你要原理图干嘛?是要自己画板还是要维修这块板子?

网友D:
有实物在手,配合万用表,自己画也不难。

网友E:
tp4056加sx1308也可以,或者英集芯科技有充电宝充放一体的IC,IP5303、IP5303等。数据手册一般都会给出原理图。

网友F:
你去看芯片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