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机械臂抖动问题(已知主要是电源问题)

楼主(2020-05-15):
做了一套MG996R舵机做的六自由度机械臂,供电5V,我用32上自带的5V电源供电,虽然功率不够但是至少机械臂是按照程序稳定走的,根据996的参数我算下来六个舵机在5V条件下电流需要8.14A,所以为了加大扭力、提高功率我专门买了一个5V8A的ADC电源适配器供电,结果上电后,机械臂就不停的疯狂抽动,就算是静止条件下也是乱抽抽,想问一下各路大佬们这是咋回事,是不是算错了还是哪里出问题了,在线等各位大神们赐教

楼主(2021-01-09):
用XL4005供电就行,哎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网友A:
是开关电源的干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