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5-15):
求助!
我弄了一个单片机防盗报警器,程序设定当传感器检测到人的时时候蜂鸣器才会响(检测到有人时蜂鸣器连接的单片机引脚转换为高电平),仿真运行正常,但是现在焊接好的实物一按启动键蜂鸣器就响了,不知道和蜂鸣器的有源和无源有关系吗,本人买的是有源的。

网友A:
单片机上电IO口本来就是高电平,你接的是高电平触发,所以开始就响了。

网友B:
有源蜂鸣器使用内部振荡器,因此仅需DC电压即可, 当所连接的IO引脚为高电平时,蜂鸣器将鸣响。 无源蜂鸣器需要输入交流信号才能发出声音。 不断变化的输入信号会产生声音,而不是自动产生声音。

网友C:
1、外形不同

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郡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百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2、测试声音不同

用黑表笔接蜂鸣器 “+”引脚,红表笔在另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知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3、振动频率不同

用直流电压输入相应电压(可以由小调到大),频率大概2.7KHZ ,可以直接响的为有源电磁式蜂鸣器,不直接响的,需 要方波来驱动才可以响的为无源电磁式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