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32双模拟通道输入

楼主(2020-05-15):
萌新求问各位大佬在使用ADC0832双模拟通道输入时,除了在形成下降沿2的时候将DI置为0外,还需要怎么操作?我要怎么区分哪个值是哪路通道的输入的值?

网友A:
ADC0832使用DI和DO控制通道选择。 首先,将DO设置为三态并将DI拉至高电平以指示转换开始,然后将DI设置为高电平以选择单端连接,然后将DI拉为低电平以指示选择了通道1。 重复以上操作,在最后一步中将DI设置为高电平来选择通道2。

网友B:
看文档呀。cs信号拉低开始,DI的第一个脉冲必须为高电平,第2,3个脉冲决定了哪个通道进行转换。1、0时,对CH0通道进行转换。1、1是对CH1进行转换。等D0接收到8位数据后,可以拉高cs然后再拉低进行第二次模数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