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避障程序问题

楼主(2020-05-15):
我做的声控避障车,红外避障用的外部中断,有时可以执行中断里的左转程序,有时候却只会停在那边,一直不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除了避障,还有pwm调速用到了中断(定时器中断),会不会是中断冲突,不过我设置了外部中断优先触发,也没效果。
部分程序如下:
void it0()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避障)
{
         stop1();
         delay_ms(15);
         left1();
         delay_ms(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