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状态(4种),仿真加程序,按键采用中断扫描方式

楼主(2020-05-15):
按键-LED实验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
按下K1按键  12,34 交替亮灭
按下K2按键  13,24 交替亮灭
按下K3按键  1234循环点亮
按下K4按键  全灭

在本次仿真中,按键使用的是定时器0的按键扫描方式,
但是由于单片机的执行是从上往下执行的过程,加上程序中有延时函数的存在,
因此,有时候在当前状态未运行完的情况下,按下按键并没有立即反应,
等当前状态执行完就可以执行按键按下后的状态了。

仿真

仿真

代码

代码

/**************************************************************************************
*                *按键-LED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
*按下K1按键  12,34 交替亮灭
*按下K2按键  13,24 交替亮灭
*按下K3按键  1234循环点亮
*按下K4按键  全灭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         //按键1,   12,34 交替亮灭
sbit k2=P1^1;         //按键2,  13,24 交替亮灭
sbit k3=P1^2;         //按键3, 1234循环点亮
sbit k4=P1^3;         //全灭

sbit LED1=P2^0;         //定义P20口是led1
sbit LED2=P2^1;         //定义P20口是led2
sbit LED3=P2^2;         //定义P口是led3
sbit LED4=P2^3;         //定义P口是led4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u8 key_value;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144;
        k = 7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12.000MHz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value = 1;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value = 2;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3==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value = 3;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4==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value = 4;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Mode1()            //模式1
{
                LED1 = 0;    //亮
                LED2 = 0;    //亮
                LED3 = 1;    //灭
                LED4 = 1;    //灭
                Delay100ms();
                LED1 = 1;    //灭
                LED2 = 1;    //灭
                LED3 = 0;    //亮
                LED4 = 0;    //亮
                Delay100ms();

}
void Mode2()            //模式2
{
                LED1 = 0;    //亮
                LED3 = 0;    //亮
                LED2 = 1;    //灭
                LED4 = 1;    //灭
                Delay100ms();
                LED1 = 1;    //灭
                LED3 = 1;    //灭
                LED2 = 0;    //亮
                LED4 = 0;    //亮
                Delay100ms();

}
void Mode3()            //模式3
{
        u8 i;
        led=0xfe;
        Delay100ms();
         for(i=0;i<3;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100ms();
                }
                for(i=0;i<3;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100ms();
                }
}
void Mode4()            //模式4
{
        led=0xff;       //全灭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switch (key_value)
                {
                        case 1 : Mode1();break;
                        case 2 : Mode2();break;
                        case 3 : Mode3();break;
                        case 4 : Mode4();break;
                }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8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keypros();
}

网友A(2021-12-09):
第二个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