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512读写大概要多久时间?

楼主(2020-05-15):
数据 8个字节,STM32F107VC 模拟IIC 读写都需要20S,是否正常啊

网友A:
at24c512的写周期时间最大为5毫秒。 根据I2C频率,其读取周期时间要短得多。 从时钟低电平到数据输出有效的时间为0.55微秒至4.5微秒。

网友B:
应该正常 毕竟字节在那里,512*1024,写是需要时间的,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正常,大概的计算了一下,如果是400KHZ以页写入的话,最快也是接近10秒,而且是CPU什么都不干的情况下
如果是以字节写入的话,那就更久了
读取也是一样要时间的,只是会短一点而已

网友D:
读飞快写费时
同等技术条件下全写时间与芯片容量成正比

网友E:
at24c512的写周期时间最大为5毫秒。 根据I2C频率,其读取周期时间要短得多。 从时钟低电平到数据输出有效的时间为0.55微秒至4.5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