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3_iic_AT24C1024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3_iic_AT24C1024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AT24CMN.h"

#define Buf_Max 50

uchar xdata Rec_Buf[Buf_Max];
uchar read=0x33, t= 0;
uchar uart1temp= 0x33;
uchar code table[]=" GOOD LUCK\r\n Kaillen Works wellcom YOU!\r\n";
char mmm[5];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数据的中断
        {
                RI=0;          //清除中断标志
                uart1temp=SBUF;
                if(t==Buf_Max) t= 0;
                Rec_Buf[t]= uart1temp;
                t++;
        }
}

int main(void)//主函数
{
int adr=0x0054;
        char *Number="1679";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波特率设定9600
        TL1=0xfd;                //波特率设定9600
        TI=RI=0;                //接收和发送标志清零
        TR1=1;                        //启动定时器T1
        IE=0x90;                   //允许串口中断

    ES = 1;                                       // 串口1中断打开
        EA = 1;                                       // 总中断打开
WP= 0;
SA= 0;

        while(1)        //程序循环发送
        {
                while(!RI) {
                        mprint(table);          //共有十一个字符
                        mprint("\r\n");
                        delayms(10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if(Rec_Buf[0]>0){
                                mprint(Rec_Buf);          //共有十一个字符
                                mprint("\r\n");
                                mZero(Rec_Buf);
                                t=0;
                        }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mprint("写入EEPROM: ");
                        mprint(Number);
                        mprint("\r\n");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WrToROM(Number,0x0044,4);
                    delayms(3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SeilRd(mmm,0x0054,4);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mprint("读取EEPROM: ");
                        mprint(mmm);
                        mprint("\r\n");
                    delayms(10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
}
iic.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IIC_H_
#define __IIC_H_

#include "m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a0
//#define AddRd 0xa1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端口定义*/
sbit Scl= P1^0;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sbit Sda=P1^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sbit WP= P1^2;
sbit SA=P1^3;
/*状态标志*/
//bit ack;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sk(void);
void NoAsk(void);
void Send(uchar Data);
uchar DatRead(void);
//uchar DatRead(uchar ack);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IIC Deburg仪器和虚拟串口的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3_iic_AT24C1024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