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4_iic_lcd1602

楼主: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4_iic_lcd1602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muart.h"
#include "iiclcd1602.h"

#define Buf_Max 50

uchar xdata Rec_Buf[Buf_Max];
uchar t= 0;
uchar uart1temp= 0x33;
uchar code table[]=" GOOD LUCK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数据的中断
        {
                RI=0;          //清除中断标志
                uart1temp=SBUF;
                if(t==Buf_Max) t= 0;
                Rec_Buf[t]= uart1temp;
                t++;
        }
}

void main()//主函数
{
        SCON=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波特率设定9600
        TL1=0xfd;                //波特率设定9600
        TI=RI=0;                //接收和发送标志清零
        TR1=1;                        //启动定时器T1
        IE=0x90;                   //允许串口中断

    ES = 1;                                       // 串口1中断打开
        EA = 1;                                       // 总中断打开

init();

        while(1)        //程序循环发送
        {
                while(!RI) {
                        LClear();
                delay(500);
                ShowStr(1, 0, "Kaillen WorkWork", 12);
                ShowStr(4, 1, "Wellcom YOU!", 12);
                delay(5000);

                LClear();
                delay(500);
                ShowStr(1, 0,"Code Made", 9);
                ShowStr(2, 1, "---Ziegler Yin", 14);
                delay(5000);

                        if(Rec_Buf[0]>0){
                                mprint(Rec_Buf);
                                mprint("\r\n");
                                mZero(Rec_Buf);
                                t=0;
                        }
                }
                delayms(100);                 //两个字符串之家间隔一秒
        }
}

iic.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IIC_H_
#define __IIC_H_

#include "m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a0
#define AddRd 0xa1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端口定义*/
sbit Scl= P1^0;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sbit Sda=P1^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状态标志*/
//bit ack;

void mDelay(uchar c);
void Start(void);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Ask(void);
void NoAsk(void);
void Send(uchar Data);
uchar Read(void);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iic_lcd1602的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14_iic_lcd1602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