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ues做了仿真,液晶显示器没显示

楼主(2020-05-16):
请问各位大神可以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吗?

1 程序.zip

网友A:
虽然都是LCD12864,驱动芯片不一样,驱动程序也不一样,比如仿真硬件要求cs1,cs2,你的软件却没有cs1,cs2的驱动,所以不显示。

网友B:
你这个12864LCD是KS0108驱动芯片的
你的软件是驱动st7920,可惜proteus库里没有
所以不显示。
#include <reg52.h>

sbit EN=P0^3;
sbit RS=P0^1;
sbit RW=P0^2;
sbit CS1=P0^4;
sbit CS2=P0^5;
sbit RST=P0^6;

unsigned char code a[2][32]=
{
        {
                //0xFF,0xFF,0x03,0xFB,0x9B,0xAB,0xBB,0x3A,0x81,0xBB,0xBB,0xAB,0x9B,0xBB,0xBB,0xFF,  //
                //0x7F,0x9F,0xE0,0xBF,0xDF,0x67,0x79,0xBE,0xB8,0xD6,0xEE,0xD6,0xBA,0x7C,0x7F,0xFF
                /*--  文字:  液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1,0x06,0xE0,0x18,0x84,0xE4,0x1C,0x84,0x65,0xBE,0x24,0xA4,0x64,0x04,0x00,
                0x04,0x04,0xFF,0x00,0x01,0x00,0xFF,0x41,0x21,0x12,0x0C,0x1B,0x61,0xC0,0x40,0x00

        },
        {
                //0xBF,0xC3,0xEF,0x00,0xEF,0xEF,0xDF,0xEF,0x70,0x87,0xF7,0x07,0xF7,0x07,0xFF,0xFF,     //
                //0xFD,0xF9,0xFD,0x00,0xFE,0xFE,0xFB,0xBD,0xDE,0xE7,0xB9,0x7E,0xBF,0xC0,0xFF,0xFF
                /*--  文字:  晶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7E,0x2A,0x2A,0x2A,0x2A,0x2A,0x2A,0x7E,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0x00,0x7F,0x25,0x25,0x25,0x25,0x7F,0x00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2;j>0;j--);
}
void WriteCode(unsigned char com)
{
        Delay(1);
        RS=0;
        RW=0;
        P2=com;
        EN=1;
        EN=0;
        Delay(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Delay(1);
        RS=1;
        RW=0;
        P2=dat;
        EN=1;
        EN=0;
        Delay(1);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unsigned char save;
        Delay(1);
        RS=1;
        RW=1;
        EN=1;
        save=P2;
        EN=0;
        return(save);
//        Delay(1);
}
void LcdInitialize()
{
        Delay(1);
        CS1=0; CS2=0;
        WriteCode(0x3e);
        WriteCode(0xb8);
        WriteCode(0xc0);
        WriteCode(0x40);
        WriteCode(0x3f);
}
void 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WriteCode(0xb8+x);
        WriteCode(0x40+y);
        Delay(1);
}
void LcdClear()
{
        unsigned char i,j;
        CS1=0;CS2=0;
        for(i=0;i<8;i++)
        {
                SetXy(i,0);
                for(j=0;j<64;j++)
                WriteData(0x00);
        }
}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he;
        SetXy(x,y);
        he=ReadData();
        he=ReadData();
        SetXy(x,y);
        WriteData(dat+he);
}
void DrawHanz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dat)
{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2;i++)
        {
                SetXy(x+i,y);
                for(j=0;j<16;j++)
                WriteData(dat[16*i+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LcdInitialize();
        LcdClear();
        for(i=0;i<4;i++){DrawHanzi(2*i,16*j,a[0]);DrawHanzi(2*i,16*j+16,a[1]);}
        for(i=0;i<4;i++){DrawHanzi(2*i,16*j+32,a[0]);DrawHanzi(2*i,16*j+16+32,a[1]);}
        DrawPoint(0,0,1);
        while(1);
}

网友C:
瞟一眼~那个上拉电阻RP1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是LCD12864,驱动芯片不一样,驱动程序也不一样,比如仿真硬件要求cs1,cs2,你的软件却没有cs1,cs2 ...

谢谢,但是我没有在里面找到硬件用的LCM12864J-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瞟一眼~那个上拉电阻RP1用错了

怎么错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12864LCD是KS0108驱动芯片的
你的软件是驱动st7920,可惜proteus库里没有
所以不显示。

不太懂

网友C:
应该用RESPACK-8并且1脚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RESPACK-8并且1脚接+5v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可以自己添加到元件库
LCD12864A.dll Proteus中文字库元件下载(ST7920)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 单片机仿真论坛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431-1.html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80017-1.html 用这个显示屏应该可以解决你带不能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添加到元件库
LCD12864A.dll Proteus中文字库元件下载(ST7920)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 单 ...

不知道哪里又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51hei.com/bbs/dpj-80017-1.html 用这个显示屏应该可以解决你带不能显示的问题

谢谢,我找到那个液晶了

网友F:
你写的代码是针对液晶A的,但是你仿真软件里添加的是液晶B。你用A的驱动代码肯定驱动不了B。要么你找A的器件描述添加进proteus;要么改自己的代码,按照你proteus选择的液晶型号进行驱动它打代码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写的代码是针对液晶A的,但是你仿真软件里添加的是液晶B。你用A的驱动代码肯定驱动不了B。要么你找A的器 ...

我找到那个液晶了,但是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