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去掉太阳能灯的人体感应功能

楼主(2020-05-16):
买的太阳能灯,想去掉人体感应功能,见电路图

网友A:
找到人体感应信号端短接或断开变可以.

网友B:
您需要确定根据检测到的人如何生成信号,如果检测到人时信号变低,则需要通过添加跳线将信号与VCC短路,根未检测到任何人一样。 如果在检测到人体时信号变高,则需要将信号线接地。 总而言之,您需要将PIR信号短接至一定的逻辑电平,以使其看起来没有检测到任何人。

网友C(2021-02-07):
楼主你的是怎样短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需要确定根据检测到的人如何生成信号,如果检测到人时信号变低,则需要通过添加跳线将信号与VCC短路,根 ...

人体感应的是短接那个呢?急!求解

网友D:
直接把人体感应的端子线剪断

网友E(2022-02-14):
从那两个三极管下手

网友F:
加个金属屏蔽

网友F:
或者加个银白反射物阻断辐射试一试

网友G:
首先要弄清楚感应原理,红外线还是微波还是超声波然后针对性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