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测试样机如下图 线损衰减 1.5db Wifi/BT测试方法

楼主:
二测试环境: 电脑需安装 QRCT工具,高通驱动,及 ADB 命令环境; ADB 命令环境打开 adb 文件夹,调用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在 C:\Documentsand Settings\user 文件夹下,开始菜单 -cmd 调用。
三:测试步凑 1:打开 usb调试: 设置 --------关于手机 --------连续点击版本号 -------- 直至提示您已处于开发模式 --------返回到设置菜单 ----------进入开发者选项 ---------勾选 USB调试框 2:输入命令: 电脑开始,运行, cmd 然后输入如下红色字体命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guohai.zheng>adb remount ? remount succeeded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guohai.zheng>adb root ? adbd is already running as root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guohai.zheng>adb shell ? root@SS016:/ #su
? ? | suroot@SS016:/ |
#ps | grepptt* |
| ? | ps | grepptt* |
| ? | root 8 | 2 0 | 0 | c018fc84 00000000 S rcu_preempt | ? | root 57 | 2 0 | 0 | c0133fb4 00000000 S crypto |
? root 134 2 0 0 c0162eb0 00000000 S irq/328-synapti ? wifi 264 1 3964 824 ffffffff b6efec6c S /system/bin/ptt_socket_ap ? p ? ? | root@SS016:/ kill -9 264 | #kill -9 264 |
| ? ? ? | root@SS016:/ps | grepptt*root 8 | #ps | grepptt*
2 0 |
0 |
c018fc84 |
00000000 S rcu_preempt | ? | root 57 | 2 0 | 0 | c0133fb4 | 00000000 S crypto |
? root 134 2 0 0 c0162eb0 00000000 S irq/328-synapti ? root@SS016:/ #insmod /system/lib/modules/wlan.kocon_mode=5
? insmod /system/lib/modules/wlan.kocon_mode=5 ? root@SS016:/ #ptt_socket_app -f ? ptt_socket_app -f
? root@SS016:/ # ? 输入的命令如下图
3:高通 QRCT工具控制手机发射 wifi信号:
然后连上高通 QRCT工具可以进行非信令测试。具体设置如下图: 1)先用 QRCT连上手机,切换到 FTM 模式如下图:
如果连接成功及切换模式成功,会在软件右下角有如下显示
备注: CTA -wifi 测试说明: 需测试: 11b 低速率( 1Mbps )高速率( 11Mbps )模式下分别高低信道的性能 11g 低速率( 6Mbps )高速率( 54Mbps )模式下分别高低信道的性能 11n-20M/40M 低速率( 6.5Mbps )高速率( 65/135Mbps )模式下分别高低信道的 性能 同时还测 11b , 11g, 11n 单载波发射性能与速率无关,共测试三台样机。样机之 间有一致性要求,差异不能太大 2)选择 FTM command --------wlan-------wlan wcn131X/wcn36X0;然后按如下图设 可以对手机 wifi 进行 11b 模式低速率进行非信令强发。如下图:
同理重复更改 step 4:切换高信道 ch 13; Step 5:切换 11g,11n 模式; Step 6:切换不同速率对 11b, 11g,11n 进行切换测试。 测试 11n 40M 需要在如下图将信道带宽改为 40M,默认是 20M。
CTA 蓝牙测试说明: BT2.0测试是配对仪器跑脚本,操作比较简单, BT4.0需要强发信号出来,测试。测试需要三台焊线样机可以共用 WIFI 样机
BT测试方法
? 1:开始 -运行 -cmd 命令:输入命令如下图:
?
? 2:然后再连上高通工具 QRCT,将手机进入 FTM 模式,选择 FTM command------BT---HCI command先 reset 下手机, ? 如下图:
?
3:BT2.0 测试到这一步可以用焊线的样机用 cable 线连上仪器配对,就可以测试了。
如果用非信令方式测试 需要再选择 FTM command------BT---EPTM—选择相应的 IC 进行测试。如下图
4:BT 4.0测试: QRCT菜单 FTM command----BT -----LE只需设置测试频率点击发 射即可。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