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人体体温传感器Max30205的应用 源程序

楼主(2020-05-16):
目前现有的max30205的驱动代码大多是基于Android单片机的,之前用了一个模块,看了一下数据手册,通信用的是IIC通信,读写数据地址都按照数据手册中来就行,和我用过的其他IIC通信的传感器相比,这个传感器的温度数据寄存器是十六位的,而我们一般用的读取代码历程都是一个字节,然后地址位依向后加一,这个模块在读完高八位时需要主机发送一个应答信号,然后继续读取低八位下面附有时序图和源代码:

30205.c:

#include "30205.h"
#include "delay.h"
//float temperature=0;
void max_init (void)
{
     IIC_Init();
   I2CwriteByte(MAX30205_ADDRESS, MAX30205_CONFIGURATION, 0x00);
     //I2CwriteByte(MAX30205_ADDRESS, MAX30205_THYST ,        0x00);
  // I2CwriteByte(MAX30205_ADDRESS, MAX30205_TOS, 0x00);
}
//写入指定地址一个字节数据
void I2CwriteByte(u8 address,u8 subAddress,u8 data)  //
{
     //IIC_Start();                                       //产生开始信号
       I2Cwriteaddr(address|IIC_WRITE,subAddress);  //对器件地址写入命令信号 然后寄存器地址
       IIC_Send_Byte(data);                               //对数据进行写进去
       IIC_Wait_Ack();                                    //等待回应
       II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
//I2C读一个字节操作
u8 I2CreadByte(u8 address,u8 subAddress)
{
       u8 data;
    // IIC_Start();                           //开始
       I2Cwriteaddr(address|IIC_WRITE, subAddress); //对器件地址发送写入命令 写入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开始
       IIC_Send_Byte(address|IIC_READ);                //发送读取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回应
       data=IIC_Read_Byte(0);
       II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 data;
}

void I2CreadBytes(u8 address,u8 subAddress,u8*dest,u8 count)
{
    int i;
      for(i=0;i<count;i++)
        {
            dest[ i]=I2CreadByte(address,subAddress);
            subAddress+=1;
        }

}

void I2Cwriteaddr(u8 address,u8 subAddress)//写地址和寄存器操作
{
     IIC_Start();                         //产生开始条件
       IIC_Send_Byte(address);              //写入器件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回应
       IIC_Send_Byte(subAddress);           //写入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回应
       //II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
int16_t Read_max16(u8 address,u8 subAddress)
{
            int16_t data;
            u8 instant;
        // IIC_Start();                           //开始
            I2Cwriteaddr(address|IIC_WRITE, subAddress); //对器件地址发送写入命令 写入寄存器地址
            IIC_Start();                                           //开始
            IIC_Send_Byte(address|IIC_READ);                //发送读取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回应
            data=IIC_Read_Byte(1);//主机发送应答信号
            //IIC_Wait_Ack();
            instant = IIC_Read_Byte(0);//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data = (data<<8)|instant;
            return data;
}

double GetTemperature(void)
    {
        double temperature= 0.0;
        int16_t temp;
        temp = Read_max16(MAX30205_ADDRESS,MAX30205_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temp*0.00390625;
        return  temperature;
    }

30205.h
#ifndef __30205_H
#define __30205_H
#include "sys.h"
#include "IIC.h"
#define MAX30205_ADDRESS  0X90    //8bit address converted to 7bit
//一些寄存器地址
#define MAX30205_TEMPERATURE 0X00
#define MAX30205_CONFIGURATION 0X01
#define MAX30205_THYST         0X02
#define MAX30205_TOS           0X03
#define IIC_WRITE 0   //数据方向 写入
#define IIC_READ   1   //数据方向 读取
//extern float temperature;
void shutdown(void);
void max_init (void);
void I2CwriteByte(u8 address,u8 subAddress,u8 data);
void I2Cwriteaddr(u8 address,u8 subAddress);
u8 I2CreadByte(u8 address,u8 subAddress);
void I2CreadBytes(u8 address,u8 subAddress,u8*dest,u8 count);
int16_t Read_max16(u8 address,u8 subAddress);
double GetTemperature(void);
#endif

IIC用的是模拟IIC,用的是原子哥的IIC底层
下面是工程代码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