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体温测量报警仪(单片机at89c51)proteus仿真,c程序及hex文件

楼主(2020-05-16):
个人原创设计作品,内涵仿真,c与hex文件。c语言白痴,拒绝回答一切有关c的问题。本设计是一款基于DS18B20传感器的实时体温测量报警仪,可以贴身舒适得放置在病人身上用以实时检测体温,然后将检测的数据传到AT89C51单片机进行处理,再用LED屏幕以十进制的方式进行表出。同时还有个警报器模块,当病人体温不正常到达临界值时触发警报用以提醒。程序具体表现为小于37℃时,绿灯亮;大于37℃时,蜂鸣器工作,红灯。(51黑电子为原创出处,转载请注明网址。)得到帮助的小伙伴给个有效回复撒,感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define out1 P2
#define out2 P3
    sbit DQ=P1^4;
    void delay5(uchar);
    void init_ds18b20(void);
    void writebyte(uchar);
    uchar retemp(void);
    void main (void)//主函数
    {
        uchar i,temp;
        delay5(1000);
        uchar[9]={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xiaoshudian=0x80;
        while(1)
        {
            temp=retemp();
            for(i=0;i<10;i++)//连续扫描数码管10次
            {
                out=(uchar[temp/10]);
                out1=(uchar[temp%10]||xiaoshudian);
            }
        }
    }
    void delay5(uchar n)//延时5微妙函数
    {
        do
        {   _nop_() ;
            _nop_() ;
            _nop_();
            n--;
        }
    while(n);
    }
    void init_ds18b20(void)//对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DQ=0;
        delay5(120);
        DQ =1;
        delay5(16);
        delay5(80);
    }
    uchar readbyte(void)//函数功能:读取1字节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e=0;
    for(i=8;i>0;i--)
    {
        DQ=0;
        delay5(1) ;
        DQ=1;//15微妙内拉释放总线
        date>>=1;
        if(DQ)
        date|=0x80;
        delay5(11);
    }
    return(date);}
    void writebyte (uchar dat)//写1b数据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 =dat&0x01;//写"1"在15微妙内拉低
            delay5(12);//写"0"拉低60微妙
            DQ=1;
            dat>>=1;
            delay5(5);
        }
    }
    uchar retemp(void)//读取温度函数
    {
        uchar a,b,tt;
        uint t;
        init_ds18b20();
        writebyte (0xCC);
        writebyte (0x44);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a=readbyte();
        b=readbyte();
        t=b;
        t<<=8;
        t=t|a;
        tt=t*0.0625;
        return(tt);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仿真,c及hex文件:

网友A:
小白可以问下一P2和P3放大器放大的是什么,以及并没有用到P3把,程序里

网友B(2020-06-24):
为啥编译不成功啊,一大堆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