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个位带小数点字码表怎样改为百位带小数点字码表?

楼主(2020-05-16):
uchar code table1[]={0x0bf,0x86,0x0db,0x0cf,0x0e6,0x0ed,0x0fd,0x87,0x0ff,0x0ef};  //个位带小数点字码表

请教诸位:怎样把个位带小数点字码表改成百位带小数点字码表,谢谢!!

网友A:
数码管段码数组带点与否显示的位无关,用在哪位哪位就带点。以"0"为例:无点0x3f,有点0x3f+0x80=0x0bf。就是8位2进制的最高位是0或1。

网友B:
直接把这组数据送到百位显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