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 为什么r/w可以接地

楼主(2020-05-16):
如图所示。

网友A:
1602的r/w端接地  这个脚, 高电平是 读, 低电平是写, 接地了,就是只写不读了, 没问题 !

网友B:
只写不读。

网友C:
因为,不需要读取1602的数据

网友D:
这应该是程序不需要读取1602的内部参数,只管往1602里面写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