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D热风器改造 附MAX6675+STM32源程序

楼主(2020-05-16):
跟随着我有8年的852D热风器温差相差太大了,有一次维修把人家主板差点焊坏了于是决定改造,经过了一个星期时间改造完成,主控是STM32F103RC是买的小板再焊到万能板上,一块板子也没必要打样,温度采集模块MAX6675这个模块也不错有冷端补偿,原来的电源开关改成二位按键,上按是电源开关,下按是功能可能调节PID参数,调节温度用E11编码开关,编码开关按一下可以保存温度和数据。

拆下来旧板子可有扔了

拆下来旧板子可有扔了

拆下来的旧板扔了

都拆光了,只用外壳和气泵

改好的主板正面,只用原来的调压一部分电路

在网上买的STM32F103RT主控板

关机时冷却

温差也很小还稳定

关机显示,关机也可以调温度,然后再开机
下面有程序,原理图大概了一下,你们可以跟程序再定义一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1602.h"
#include "max6675.h"
#include "time_init.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pid.h"
#include "pidout.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u8 STATUS=0;

u8 rtc[3];  //实时时钟
u16 Kms10;
u16 sec;
u16 pidcalcms;
void delay_ms(u16 x)
{
        u16 i=0;
  while(x--)
        {
    i=12000;           //1.5ms
    while(i--);
        }
}

void delay_us(u16 us)
{
         u8 i;
  while(us--)
        {
          for(i=0;i<6;i++)
                {

                }
        }
}

void run_clock()
{
rtc[2]++;
        if(rtc[2]>=60)
        {
          rtc[2]=0;
                rtc[1]++;
                if(rtc[1]>=60)
                {
                  rtc[1]=0;
                        rtc[0]++;
                        if(rtc[0]>=24)
                        {
                          rtc[0]=0;
                        }
                }
        }
}
void TIM4_IRQHandler() //10ms
{
        static u8 tsec; u8 st;
        st=TIM_GetFlag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if(st!=0)
        {  TIM_ClearFlag(TIM4, TIM_IT_Update);
                Kms10++;

                if(tsec++>=100)
                {
                  tsec=0;
                         run_clock();
                        if(rtc[2]%2)  ;//led_on ;
                        else          ;//led_off;
                }
        }
}

void TIM3_IRQHandler() //1ms
{
  u8 st;
        st=TIM_GetFlag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if(st!=0)
        {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Update);
                pidcalcms++;
                pwm_out();
        }
}

void Isr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4_IRQn;//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3_IRQn;// TIM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u8 a;
int main()
{
                SystemInit();  //将主频调整到72M
                GPIO_Configuration();
                AT24CXX_Init(); //24CXX初始化
                Max6675_Init();
                PIDParament_Init();  //
                PWM_init();
                Timer4_init();        //T4 10ms时钟
                Timer3_init();        //T3 1ms时钟
                Isr_Init();
                key_Init();
    LED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ClearScreen();
   while(1)
   {
                  pid_calc();  //pid??
                  Display();
                  read_temper();//??????
                  key_scan();
      E11();

   }
}

网友A:
很好  很实用的改造,这回不怕过温吹黑了。

网友B: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C:
改得有点失望!

网友D:
我的快克857想改一下 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2020-06-18):
画的原理图供大家下载

网友E:
有一说一,楼主有点东西呀

网友E:
好东西呀,学到了

网友F(2021-03-13):
这个真不错,有空跟着楼主学习也改一下!

网友G:
好东西,下了改造我的850.

网友H:
看来玩单片机的坛友们,好象喜欢植物的挺多的,至少照片周围看到的挺多。

网友I:
diy乐趣多,支持折腾

网友J(2021-06-04):
谢谢楼主分享,打算把我的850升下级。

网友K(2021-07-22):
这个帖子真是太好了,我刚好有一个852D的老热风器,放在有两年没有使用了,正准备扔了来着,这下好了,可以废物利用了哈,,感谢楼主的分享哈,。。。

网友L(2022-07-25):
有点黑看不清那个

网友M(2022-11-28):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一开机就高温,但实际温度正常,能正常吹焊,就显示温庋高

网友N(2023-01-01):
我的也是。用久了现在温飘很大

网友O:
都上stm单片机了,应该搞个高大上的彩屏来显示。

网友P(2023-07-20):
非常感谢,我有一台 852D,我将通过这个项目对其进行升级。

网友Q(2024-08-14):
我的852D可以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