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18b20如何在1602显示屏上正常显示带一位小数温度

楼主(2020-05-16):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i;
    DQ = 0;
    i = 240;
    while (--i);
    DQ = 1;
    i = 30;
    while (--i);
    while (~DQ);
    i = 4;
    while (--i);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j;
    uchar btmp;

    for (j = 0; j < 8; j++)
    {
        btmp = 0x01;
        btmp = btmp << j;
        btmp = btmp & dat;

        if (btmp > 0)   // D′1
        {
            DQ = 0;
            Delay15us();
            DQ = 1;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
        else            //
        {
            DQ = 0;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DQ = 1;
            Delay15us();
        }

    }

int DS18B20_ReadTemp(void)
{
    uchar j;
    int b, temp = 0;
    EA = 0;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for (j = 0; j < 16; j++)
    {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15us();
        b = DQ;
        Delay15us();
        Delay15us();
        Delay15us();
        b = b << j;
        temp = temp | b;
    }

    EA = 1;
    temp = temp * 0.0625+0.5;

    return (temp);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0 = 0xff;
    LcdRs_P = 0;
    LcdRw_P = 1;
    _nop_();
    LcdEn_P = 1;
    _nop_();
    _nop_();
    while (P0 & 0x80);
    LcdEn_P = 0;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WaitForEnable();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 = cmd;
    DelayMs(5);
    LcdEn_P = 1;
    DelayMs(5);
    LcdEn_P = 0;
    DelayMs(5);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WaitForEnable();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 = dat;
    DelayMs(5);
    LcdEn_P = 1;
    DelayMs(5);
    LcdEn_P = 0;
    DelayMs(5);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
    LcdWriteCmd(0x80);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 uchar column)
{

    if (line == 0)
        LcdWriteCmd(0x80 + (column & 0x0F));

    if (line == 1)
        LcdWriteCmd(0x80 + 0x40 + (column & 0x0F));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 (*str != '\0')
        LcdWriteData(*str++);
}
void LcdPrintNum1(uchar num)
{
    LcdWriteData(0x30 + num%1000/100);
                LcdWriteData(0x30 + num%100/10);
    LcdWriteData(0x30 + num%10/1);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x30 + num/1);
}
void LcdPrintNum2(uint num)
{
    if (num < 0)

        LcdWriteData('-');
        num = 0 - num;
    }

                else
                {

                        LcdWriteData(0x30 + num%1000/100);
    }
                LcdWriteData(0x30 + num%100/10);
    LcdWriteData(0x30 + num%10/1);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x30 + num/1);

}

网友A:
temp = temp * 0.0625+0.5; 改为
temp = temp * 0.625+0.5;然后个位就是小数点后第一位,想两位小数就再放大十倍
另:你的程序里好像没有考虑温度零下的情况,类似程序可以在本坛里大把地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 = temp * 0.0625+0.5; 改为
temp = temp * 0.625+0.5;然后个位就是小数点后第一位,想两位小数就再放 ...

这个我知道,但是上下限设置那里要怎么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上下限设置那里要怎么改呢

DS18不需要考虑上下限,如果控制中要if判定上下限,原理与沙发说的一样。
上限71.5度, if(temp>715) ....
下限23.5度,if(temp<235) ....
如此简单,心中有小数点,它就有了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不需要考虑上下限,如果控制中要if判定上下限,原理与沙发说的一样。
上限71.5度, if(temp>715) .. ...

不考虑上下限温度单纯放大十倍的话,1602温度,上下限显示设置同步,读出来的上下限个位会显示在小数点后一位,百位十位为0,无法跟温度比较报警,

#include <main.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eep = 0;

int Tem_H = 0;
int Tem_L =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不需要考虑上下限,如果控制中要if判定上下限,原理与沙发说的一样。
上限71.5度, if(temp>715) .. ...

#include <main.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eep = 0;

int Tem_H = 0;
int Tem_L = 0;

void ISP_Disable()
{
    ISP_CONTR = 0;
    ISP_ADDRH = 0;
    ISP_ADDRL = 0;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
{
    ISP_DATA  = 0x00;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1;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 & 0xff);
    // ¶ÔSTC89C51ÏμáDà′Ëμ£¬Ã¿′ÎòaD′èë0x46£¬ÔùD′èë0xB9,ISP/IAP2Å»áéúD§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ch)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2;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 & 0xff);
    ISP_DATA  = ch;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add)
{
    ISP_CONTR = 0x83;
    ISP_CMD   = 0x03;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 & 0xff);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s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