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error reading hex file colon expected at start of line

楼主(2020-05-16):
proteus仿真一直出现图示错误

error reading  hex file colon expected at start of line

网友A(2020-06-15):
我是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电路图错了呀...我是刚学的小白不太懂

网友B:
加载的程序有问题,有加载HEX文件么?

网友C(2020-07-31):
在IAR中project->option->linker->Extra Output ->Output format ->中选intel standard 就可解决,弄了一下午,坑

网友C:
工程下 选项中 linker 中额外输出 选择输出格式,Intel-standard ,这样可将hex放入proteus中

网友D:
没有程序都是瞎猜

网友E(2021-04-24):
引用 网友C:
工程下 选项中 linker 中额外输出 选择输出格式,Intel-standard ,这样可将hex放入proteus中

这是在keil还是在proteus里呀

网友F:
得根据你的程序判断哪错了

网友G(2022-06-12):
引用 网友B:
加载的程序有问题,有加载HEX文件么?

我是一样的问题,用vw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加载的程序有问题,有加载HEX文件么?

ORG 0000H
    LJMP INAADC
    ORG 0013H
    LJMP PINTI
    ORG 2000H
INAADC:SETB IT1
       SETB EA
       SETB EX1
       MOV DPTR,#3BFFH
       MOVX @DPTR,A
       LJMP$
PINTI:MOVX A,@DPTR
      MOV P1,A
      RETI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程序都是瞎猜

ORG 0000H
    LJMP INAADC
    ORG 0013H
    LJMP PINTI
    ORG 2000H
INAADC:SETB IT1
       SETB EA
       SETB EX1
       MOV DPTR,#3BFFH
       MOVX @DPTR,A
       LJMP$
PINTI:MOVX A,@DPTR
      MOV P1,A
      RETI

网友D:
尾巴上加上END 立马通过~~~~~

网友H:
可能是不是工程文件下缺少了相应的自己做的元件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不是工程文件下缺少了相应的自己做的元件库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

ORG 0000H
    LJMP INAADC
    ORG 0013H      ;外部中断 1 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入口地址。
    LJMP PINTI
    ORG 2000H
INAADC:SETB IT1   ;是外部中断1中断触发方式选择位,为0是低电平触发,为1是下降沿触发(也就是一个脉冲触发一次有效)。
       SETB EA   ;总断
       SETB EX1   ;外部中断1
       MOV DPTR,#3BFFH   ;将 数据指针 指向 片外 RAM 地址 #3BFFH
       MOVX @DPTR,A      ;要占用P0、P2口,输出DPTR中的16位地址。将指针中的内容中的内容复制到累加器A中。

       LJMP$       ;原地转移的意思,即死循环。一旦有中断发生,就可以去执行中断程序。
PINTI:MOVX A,@DPTR  ;就是先把指针指向#3BFFH ,然后把#3BFFH 地址里的值在传送到累加器A
      MOV P1,A       ;是将累加器A中的数据传送到p1寄存器,也就是p1端口
      RETI
;====================================================================
      END

网友I(2022-12-08):
引用 网友C:
在IAR中project->option->linker->Extra Output ->Output format ->中选intel standard 就可解决,弄了一下 ...

太强了!!!!!你是我滴神!!!!

网友J(2023-05-17):
引用 网友C:
工程下 选项中 linker 中额外输出 选择输出格式,Intel-standard ,这样可将hex放入proteus中

想问一下是在哪里的工程下 是keil还是proteus

网友K(2024-04-09):
引用 网友C:
在IAR中project->option->linker->Extra Output ->Output format ->中选intel standard 就可解决,弄了一下 ...

请问如何在keil中修改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如何在keil中修改呢

Keil不会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