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前做的点焊机升级成单片机控制的了

楼主(2020-05-16):
以前做的电瓶供电点焊机用的是电阻电容三极管控制延时  为了控制点焊时间废了好大劲匹配电阻电容  点焊由按键控制总觉得不便
昨晚构思今天开工又做了一个用单片机控制的  又废了好大劲焊接编程调试  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  调试过程中把18650侧面点漏了  吓得我赶紧把它扔了
新做的不需要按键启动  只要电焊笔两个触点连接到一起600毫秒或1300毫秒就会自动启动点焊   焊接时间可切换成 80毫秒 90毫秒  100毫秒  110毫秒  120毫秒  用手同时触摸两个焊笔触点也会启动点焊
第一次使用通电前按住P3.2不放 程序会自动把预置的数据写入单片机内部存储区
平时调整焊接的等待时间和焊接时间会自动存在单片机内部 下次通电自动调用
P3.3切换焊接时间  LED闪烁   焊接时间分5个等级1级(80毫秒)LED闪一下 5级(120毫秒)LED闪五下     LED焊接时亮焊接完灭
P3.2切换焊接前等待时间  蜂鸣器响一声600毫秒 响两声1300毫秒
P3.0通过NPN三极管检测焊笔是否短接 代替按键启动
P3.1输出高电位开启点焊
P3.4  LED指示
P3.5  接PNP三极管控制 蜂鸣器    焊接完蜂鸣器响
场管是电动车控制器里的
电路图很简单 看实物看程序就能推导出来 我就不画电路图了

;         STC15F104E STC15F104W 频率默认11.0592
;
           ;----------------------
       ISP_DATA  EQU 0C2H ;定义EEPROM相关寄存器
       ISP_ADDRH EQU 0C3H ;此类寄存器地址需参考所用单片机的手册来设置
       ISP_ADDRL EQU 0C4H ;
       ISP_CMD   EQU 0C5H
       ISP_TRIG  EQU 0C6H
       ISP_CONTR EQU 0C7H
;----------------------

                EN  BIT P3.0; 检测启动
        OUT BIT P3.1; 控制输出
            KEY1 BIT P3.3; 按键1 焊接时间切换          80MS  90MS  100MS  110MS  120MS
                KEY2 BIT P3.2; 按键2 启动焊接前等待时间切换 300MS+300MS  或  300MS+1000MS
                LED BIT P3.4; 接通指示
                BZ  BIT P3.5; 蜂鸣器 完成提示音

                DAT1 EQU 00H; 启动延时存放
        DAT2 EQU 01H; 焊接延时存放
            MOV DAT1,#1;  预置启动延时
            MOV DAT2,#1;  预置焊接延时

         QD EQU 10H;  启动
                 HJ EQU 11H;  焊接

                 SETB LED;
                 SETB  BZ;
                 SETB KEY1;
                 SETB KEY2;
                 CLR  OUT;
                 SETB EN;
;===============================================
        JNB KEY2,EEPROMW_0        ; 首次使用通电前按住不放 把预置的数据写入内部存储
                LJMP YZ1;
;写入预置数据
EEPROMW_0:
           LCALL ERASE
           MOV DPTR,#00H     ;第1扇区
           MOV A,DAT1;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MOV DPTR,#100H     ;第2扇区
           MOV A,DAT2;
           ACALL EEPROMW     ;写一字节

;;;;;;;;;;;;;;;;;;;;;;;;;;;;;;;;;;;;;;;;;;;;;;
;读内部存储数据
YZ1:   MOV DPTR,#00H     ;第1扇区起始地址;存入新键值
           LCALL EEPROMR         ;读
           MOV QD,A;
           MOV DPTR,#100H     ;第1扇区起始地址;存入新键值
           LCALL EEPROMR          ;
           MOV HJ,A;

下图是以前做的和现在做的对比

STC15F104E STC15F104W - 点焊机.rar

网友A:
问一下是用什么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是用什么电源的

12V电瓶

网友B(2020-06-17):
想知道检测焊笔短接部分的电路。

网友C(2020-10-30):
汇编的真简洁,就是看不懂。

网友D(2021-04-23):
楼主还是画个图好,哪怕是草图也行啊!

网友E:
太牛了,老帖子还是要顶一下,原理图有吗

网友D:
焊接时间80MS  90MS  100MS  110MS  120MS,是不是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F(2021-05-24):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间80MS  90MS  100MS  110MS  120MS,是不是时间有点长了?

这个和电瓶的输出功率有关系的,如果电平内阻大,那么楼主的焊接时间这么长也就合理了。所以如果要通用性来讲,设计成数码管显示,焊接时间1-99毫秒可设置,基本大多数适合点焊的电瓶都可以兼容。

网友G:
用汇编写的程序一点看不懂

网友H:
这样的话 是佛 更安全呢

网友I(2021-07-10):
我是在百度文库看到过楼主的老电路的,原来是大神呀

网友J(2021-08-19):
楼主 有线路图吗

网友K(2021-10-29):
单片机IO直接驱动那么多个MOS能行?MOS泄放电阻也不需要吗?

网友L(2022-01-26):
学习了,时间怎么储存?

网友M:
帖子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N(2022-06-16):
使用6只3205按照原理图做了一个,前面使用灯泡测试正常,可惜点了一次就炸了

网友N:
更换290A30V低内MOS还有栅极电阻 改为10欧安装下拉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