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一个L298N的电路图

楼主(2020-05-16):
前面一大坨蓝色电路是什么电路,有什么用。

网友A:
是问的TLP那个原件吗?那个是光耦,用于电气隔离。光耦的作用是信号单向传输,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光耦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无触点,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

网友B:
光电隔离作用,防止烧坏单片机IO口

网友C:
光电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D(2020-07-03):
光电耦合器,作用是信号隔离和传输(在电路中主要起到保护单片机I/O口,防止大电流灌入单片机而损坏),将微弱的小信号与大信号隔离,一般在用在高电压场合上会用到。

网友E:
光电隔离吧 主要是保护mcu用的

网友F:
mcu通过这四路光电隔离,两路一组,分别去驱动两个电机

网友G:
前面的是用来做隔离的,

网友H:
二极管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通过(称为顺向偏压),反向时阻断 (称为逆向偏压)。因此,二极管可以想成电子版的逆止阀。

这是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