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给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0-05-16):
充电器输出电流不大于锂电池充电电流。

网友A:
充电器电压匹配的话是可以的,充电器电压要和锂电池匹配,锂电池充电式时间和你的充电器电流有关

网友B:
楼主是说用48V铅酸电池充电器给48V锂电池充电?48V铅酸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55.2,锂电48v,三元13串电压54.6,有保护板,可以用的。

网友C:
如果它具有电池保护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最坏的情况是无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