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红外感应模块HC-SR501的封锁时间怎么调节

楼主:
延迟时间可以调节,但是延迟时间最低也是2到3秒。封锁时间不知道怎样调节,想调成零点几秒

图片中①是调节灵敏度的  ,②是调节延迟时间的,封锁时间好像改变不了

网友A(2020-05-17):
在BIS0001的引脚5和引脚6之间有一个电阻器。更改电阻值以更改延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BIS0001的引脚5和引脚6之间有一个电阻器。更改电阻值以更改延迟时间。

BIS0001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BIS0001的引脚5和引脚6之间有一个电阻器。更改电阻值以更改延迟时间。

请问一下,是这个电阻吗

网友C(2020-07-0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这个电阻吗

看BISS0001数据手册应该是这个电阻,但是我将电阻改了之后,模块输出方波,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2021-02-10):
引用 网友C:
看BISS0001数据手册应该是这个电阻,但是我将电阻改了之后,模块输出方波,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楼主解决 ...

查了下biss0001的资料一边说56号脚是封锁时间34号是延时时间,然后在计算的时候又把这两个给反着算,醉了图片太大了自己去网址看下吧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220/92654368.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