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4个舵机和PWM输出 求思路

楼主(2020-05-16):
本来想用51  控制4个舵机和一个PWM调速器,试着写了几个 总感觉 效果不好  效率不高,希望各位高手  给个思路!
要求:4个舵机并不是  同时动作,依次动作到一个自己的角度,延时后 返回;PWM输出可调,精度能有1/20就可以。

网友A:
4+1为5路PWM,加一片IO口扩展芯片好像也复杂。
最好用有2路PWM的51,1路控4舵机,第2路实时调速。
1路用4个IO口+或门控制4个NMOS做为切换开关,轮换送不同的PWM信号给4个舵机。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开始设了  一个中断,4个舵机和一个调速器,0.5MS一个中断,五个正好2.5MS,舵 机作动-90度到+90度,这样做 舵 机动作角度少了点,我想做10个角度值,就是中断时间再短一点,只是这样单片机显的忙不过来,我用12M晶体,程序里还加了键盘扫描和一个1602液晶。

网友B:
做过一个三舵机控制的,要求是按一下,a从0到180,从180到0   然后b从0到180,180到0  然后c从0到180,180到0,你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一个三舵机控制的,要求是按一下,a从0到180,从180到0   然后b从0到180,180到0  然后c从0到180,180 ...

好好看了看 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