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864液晶不显示

楼主(2020-05-16):
哪位遇到过这个情况或者知道解决办法的吗?谢谢

显示几行小000

显示几行小000

网友A:
这个是有显示.显示就是几个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显示.显示就是几个零

不是,显示几个0应该是错的

网友B:
解决方案  用Proteus 7   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Proteus 7.10安装与pj+文件分享
木有软件到这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f8YofmGVH7ZXHuS_vMYww 提取码: 1314

网友C:
把屏幕左上角移到视图中心的那个十字星上去就好了,当然前提是程序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左上角移到视图中心的那个十字星上去就好了,当然前提是程序没有错。

试过那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案  用Proteus 7   需要重新安装软件

Proteus 7.10安装与pj+文件分享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