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后面的解释正确吗?

楼主(2020-05-16):
#include <AT89X52. H>      //引入 AT89X52 函数库
Sbit P10=P1~0;             //设置输出端口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定义 i 和 j 为整形变量(实际这行代码已被注释)
        TMOD+0x06;             //设置T0的计数方式为 2
        TH0=252;               //设置定时器中计数器的计数初值
        TL0=252;
        IE=0x82;               //中断允许寄存器
        P10=1;                 //全部允许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定义死循环 等待中断
}

请问后面的注释是正确的吗?

网友A:
注释对的但这句有问题 : TMOD+0x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