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被高频变压器难住了

楼主(2020-05-16):
如题,想用uc3845做一个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功率50w。被高频变压器难住了,有人能指点一下么?高频变压器这一块完全是懵的。可以用单片机,esp8266物联网相关的技术以及资料交换。

网友A:
非专业条件下设计高频开关变压器有相当的难度。材料参数变量范围大,理论计算相当复杂,就算按理论计算选材和制作也未必达到预想效果,需要有大量的经验积累和测试手段。普通条件下最好以优质成产品为参考,磁芯气隙宽度、绕组排列方式,绝缘处理方法等等。一般要求耦合系数高,漏感小,磁饱和度有足够余量。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经验计算方法参考。虽然不能直接解决你的问题,但有很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