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问题 是4节干电池串联,还是9v干电池降压?

楼主(2020-05-16):
各位大佬们,我用单片机制作智能避障小车是。小车用什么供电好,是4节干电池串联,还是9v干电池降压,还是18650两节电池降压好,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啊?

网友A:
感觉18650好点,没用过干电池

网友B:
9v干电池根本就带不动小车,4节干电池要用碱性电池,最好18650两节。

网友C:
单片机制作智能避障小车用电要求是:单片机和传感器工作稳定,舵机直流电机工作互不影响,且电池的体积较小,能够满足系统的要求。
9v干电池有几种:一是9V碳性电池(6F22);二是9V碱性电池(6LR61);三是9V镍氢二次电池(23F6-220),他们都能满足系统的要求。建议选用9V镍氢二次电池(23F6-220)。
4节干电池也有几种:常见的有普通锌-锰干电池、碱性锌-锰干电池、镁-锰干电池、锌-空气电池、锌-氧化汞电池、锌-氧化银电池、锂-锰电池等。形状大小也不同,如果要满足体积较小,建议可以用4节7号充电电池串联。
18650两节锂电池:在体积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

网友D:
我认为18650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它是锂离子电池,可充电。 碱性电池较便宜,但不环保。

网友E:
如果有足够的工位装的话肯定选择18650,可以充电,地方不够的话就四节7号串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