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两个电机的控制程序不同为什么还相同转动

楼主:
我在用proteus仿真电机时,明明两个电机的控制程序不一样但他们还是相同转动。
我是想通过串口通信,分别向两个电机发送不同指令来独立控制他们。

下面那个电机和驱动芯片都是直接从上面那个复制下来的,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相关。

网友A(2020-05-17):
你把连接电机的IO口名字换下,名字一样代表输出一样。不要用相同的名字

网友B:
关键你两个电机驱动芯片输入信号的网络标号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连接电机的IO口名字换下,名字一样代表输出一样。不要用相同的名字

哦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