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 如何把错误即响改成错误三次之后才响

楼主(2020-05-17):
如何把下面这个密码错误报警程序,改成输入错误三次再报警的程序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密码错误"); //显示密码错误
       didi(3);

网友A:
     cc++;if(cc==3){
      LCD12864_display_string(3,3,"密码错误"); //显示密码错误
       didi(3);
     }
中间错了没提示

网友B:
应该在错误判断部分中。 就像楼上给出的代码一样,它计算错误的数量,当错误达到3次时,显示警告并发出蜂鸣声。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这样发思路,出现一次密码错误,设定一个变量为错误次数,每出现一次就加一,当达到3时,利用判断语句进行判断,直接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