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如何设置管理密码和开锁密码,把管理密码单独出来

楼主(2020-05-17):
我这边是简单的指纹密码锁程序,但是要求是管理员密码和开锁密码不用同一个密码,我的程序里面是共用的一个密码该如何修改呢。
ulong low_mima=0;//系统密码
ulong in_mima=0; //暂存输入的密码
ulong new_mima=0;//暂存输入的新密码

网友A:
这种建议还是多定义一个变量吧,不清楚你这暂存是用于修改密码二次确认时用的还是干嘛的

网友B:
输入完密码后先判断是否符合管理密码,是则进入管理界面,否则判断是否符合开锁密码,是则开锁,否则显示密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