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蜂鸣器是有还是无源,电阻是什么作用,三极管是共集还是共基

楼主(2020-05-17):
这个是有还是无源,电阻是什么作用,三极管是共集还是共基,高电平通还是低电平

蜂鸣器

蜂鸣器

网友A:
蜂鸣器用有源的,可以不接电阻,s8500三极管自个百度,一般情况都是置0就响

网友B:
这是一个有源蜂鸣器,晶体管基极上的电阻是用来限制电流以保护单片机IO的。 当P20被拉低时,蜂鸣器会鸣响。

网友C:
GPIO串电阻一般是为了让开关信号不要太陡峭,减少overshoot和under shoot, 从而获得好的EMI特性,还有时只是是为了让开关慢一些而已. PNP三极管是作为高边开关管使用,低电平时管子导通,但VCC与GPIO电压最好相同,否则管子开关会有问题,最好加个NPN,具体细节可以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