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经过变压器 整流桥7805 7809 7909有更简单的替换电路吗?

楼主(2020-05-17):
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器,整流桥,7805 7809 7909 变成VCC +9v -9v 有没有更加简单的元件替换,如果这么做,实物改怎么同步更改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阴容降压,每个电路都有优缺点,可自行百度

网友B:
7809应该是获得9V的简单调节器电路。 效率不是很好,但是便宜,安全且简单。

网友C:
这个电路就是最简单的了,其他相比较都比这个复杂

网友D:
有呀,能省去两个二极管,也可以不用双AC输出的,一个单变压器就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整流出一个双9V的正负电源和5V
但7805,7809,7909这些是一定要的
关键是,你要干嘛,为什么一定要更简单的电路?不想动手?元件太多?还是节约成本?

网友E:
有时可以用二手5V或9V电源板来代替变压器+稳压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呀,能省去两个二极管,也可以不用双AC输出的,一个单变压器就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整流出一个双9V的正负电源和5 ...

做函数信号发生器,看那个宝那些都直接接DC电源,想简化一下

网友D:
简化没意义,节约成本还有点意义
它那些都是低端的,大多正弦波是方波通过积分电路输出的
但我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电路
一般来说,以前的信号发生器用的大多是像你这种双电源,后来就是因为成本问题改成单电源或者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