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 4通道AD采集源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2020-05-17):
这是一个把PCF8591-4个通道都开启的AD采集,OLED12864显示.单片机:STC15W408AS
通道1:光敏电阻--光照强度0-100(自己定义的),根据采集的AD值转换成光照梯度
通道2:热敏电阻--NTC,通过采集出来的AD值转换成温度值。
通道3,4:通过电位器采集电源电压

这段时间在用PCF8591AD采集模块,发送只采集一个通道时,AD采集是正常的,但是当把4个通道都开启时,就要出错,通过查资料才发送一些问题。关于PCF8591说明,自己用8591作AD采集时,当只用一个通道时,
都能采集出正常的AD值,但是把4个通道都开启时,就会出错,通过查资料得知,PCF8591,发送AD转转指令时,
得到的是上一次的AD值,如果设置通道号自动增加的话,当发送采集通道2AD值的指令时,实际读取的AD值时
通道1的AD值,所以要重复发送同一通道的AD采集指令,保证采集到的AD值是要采集用到的AD值。

OLED12864显示4个通道

OLED12864显示4个通道

PCB

PCB

/******************************************************************************************
        PCF8591-4通道AD采集,OLED12864显示
通道1:光敏电阻--光照强度0-100(自己定义的),根据采集的AD值转换成光照梯度
通道2:热敏电阻--NTC,通过采集出来的AD值转换成温度值。
通道3,4:通过电位器采集电源电压
        关于PCF8591说明,自己用8591作AD采集时,当只用一个通道时,都能采集出正常的AD值,但是把4
个通道都开启时,就会出错,通过查资料得知,PCF8591,发送AD转转指令时,得到的是上一次的AD值,
如果设置通道号自动增加的话,当发送采集通道2AD值的指令时,实际读取的AD值时通道1的AD值,所以
要重复发送同一通道的AD采集指令,保证采集到的AD值是要采集用到的AD值
******************************************************************************************/
#include "OLED.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math.h"

float Vin;        //采集的电压
float Rt;        //电阻阻值
float temper;

u8 TableBuff1[]="000CD";
u8 TableBuff2[]="000.0C";
u8 TableBuff3[]="0.00V";

void Time0_Init(u8 T0XMS,u8 Mode)
{
        u16 T0_xMS;         //定时器T0的初值变量,现定义10ms 的初值,注意要与FOSC统一单位标准
        if(Mode == 0)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0        16位自动重转
        if(Mode == 1)        {TMOD&= 0XF0;TMOD|=0X01;}
        if(Mode == 2)        {TMOD&= 0XF0;TMOD|=0X02;}
        if(Mode == 3)        {TMOD&= 0XF0;TMOD|=0X03;}
//=====装载初值
#ifdef T0_1T        //1T模式
        T0_xMS =(65536-T0XMS*FOSC/1000);        //FOSC的定义在 STC8.H中
#else                        //12T模式
        T0_xMS =(65536-T0XMS*FOSC/12/1000);
#endif

        TL0 = T0_xMS;
        TH0 = T0_xMS >> 8;
        TR0 = 1;
        ET0 = 1;
        EA  = 1;
}

u8 AD_CH=1;

void main()
{
        u16 value;
        u16 valuet;
        u16 temp=123;
        IIC_int();
        Time0_Init(20,0);
        OLED_Init();
        Write_GB16X16(0,0,"CH0:");
        Write_GB16X16(2,0,"CH1:");
        Write_GB16X16(4,0,"CH2:");
        Write_GB16X16(6,0,"CH3:");
        while(1)
        {
                switch(AD_CH)
                {
                        case 0:        //光明电阻
                                        value=ReadPCF_Dat(0X40);        //这事获得的AD值是通道4的AD值
                                        value=ReadPCF_Dat(0X40);        //多采集几次,保证是通道0的AD值
                                        value=ReadPCF_Dat(0X40);
                                        value=ReadPCF_Dat(0X40);
                                        value = 100-(value*100.0/255.0);

                                        TableBuff1[0] = value%1000/100 +0X30;
                                        TableBuff1[1] = value%100/10 +0X30;
                                        TableBuff1[2] = value%10 +0X30;
                                        Write_GB16X16(0,4,TableBuff1);
                                        break;
                        case 1:        //热敏电阻
                                        value=ReadPCF_Dat(0X41);
                                        value=ReadPCF_Dat(0X41);
                                        value=ReadPCF_Dat(0X41);
                                        value=ReadPCF_Dat(0X41);
                                        Vin = ( 5*value )/255.0;
                                        Rt = 10*Vin/(5-Vin);

                                        temper = ( (3950 *298.15)/( (298.15 * log (Rt / 10)) + 3950 )  )-273.15;
                                        valuet = temper*10;

                                        TableBuff2[0] = valuet%10000/1000 +0X30;
                                        TableBuff2[1] = valuet%1000/100 +0X30;
                                        TableBuff2[2] = valuet%100/10 +0X30;

                                        TableBuff2[4] = valuet%10 +0X30;

                                        Write_GB16X16(2,4,TableBuff2);
                                        break;
                        case 2:        //测电压
                                        value=ReadPCF_Dat(0X42);
                                        value=ReadPCF_Dat(0X42);
                                        value=ReadPCF_Dat(0X42);
                                        value=ReadPCF_Dat(0X42);
                                        value = 500.0*value/255.0;
                                        TableBuff3[0] = value%1000/100 +0X30;
                                        TableBuff3[2] = value%100/10 +0X30;
                                        TableBuff3[3] = value%10 +0X30;
                                        Write_GB16X16(4,4,TableBuff3);
                                        break;
                        case 3:        //测电压
                                        value=ReadPCF_Dat(0X43);
                                        value=ReadPCF_Dat(0X43);
                                        value=ReadPCF_Dat(0X43);
                                        value=ReadPCF_Dat(0X43);
                                        value = 500.0*value/255.0;
                                        TableBuff3[0] = value%1000/100 +0X30;
                                        TableBuff3[2] = value%100/10 +0X30;
                                        TableBuff3[3] = value%10 +0X30;
                                        Write_GB16X16(6,4,TableBuff3);
                                        break;
                }
        }
}

u8 a=0;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a++;
        if(a>25)
        {
                a=0;
                AD_CH++;
                if(AD_CH>3)AD_CH=0;                //通过定时器改变要采集的通道
        }
}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intrins.h"

bit Ack;        //应答标志

void Delay_IIC(u8 t)
{
        while(t--)
        {
                _nop_();_nop_();
                _nop_();_nop_();
        }
}

void IIC_Start()
{
        PCFSDA = 1;
        Delay_IIC(4);
        PCFSCL = 1;
        Delay_IIC(4);
        PCFSDA = 0;
        Delay_IIC(4);
        PCFSCL = 0;
        Delay_IIC(2);
}

void IIC_Stop()
{
        PCFSCL = 0;
        Delay_IIC(2);
        PCFSDA = 0;
        Delay_IIC(4);
        PCFSCL = 1;
        Delay_IIC(4);
        PCFSDA = 1;
        Delay_IIC(4);
}

u8 Wait_Ack()
{
        u8 errtimr=255;

        PCFSCL = 0;
        PCFSDA = 1;
        Delay_IIC(2);
        PCFSCL = 1;
        while(PCFSDA)
        {
                errtimr--;
                if(!errtimr)
                {
                        PCFSCL = 0;
                        return 0;
                }
        }
        PCFSCL = 0;
        return 1;
}

void IIC_int()
{
        PCFSCL=1;
        PCFSDA=1;
}

void IICSend_Byte(u8 Byte)
{
        u8 i;
        for(i=0;i<8;i++)
        {
                PCFSDA = Byte&0X80;
                Delay_IIC(1);
                PCFSCL = 1;
                Delay_IIC(4);
                Byte <<=1;
                PCFSCL = 0;
                Delay_IIC(2);
        }
}

u8 IICRece_Byte()
{
        u8 i;
        u8 Dat;
        for(i=0;i<8;i++)
        {
                PCFSCL = 1;
                Delay_IIC(4);
                Dat = (Dat<<1) | PCFSDA;
                PCFSCL = 0;
                Delay_IIC(4);
        }
        return Dat;
}

/******单片机机应答PCF8591*********/
void Ack_IIc(bit a)
{
        PCFSDA = a;
        PCFSCL = 0;
        Delay_IIC(4);
        PCFSCL = 1;
        Delay_IIC(4);
        PCFSCL = 0;
        Delay_IIC(4);
}

/******读取PCF8591寄存器数据************/
u8 ReadPCF_Dat(u8 control)
{
        u8 Dat;
        IIC_Start();
        IICSend_Byte(PCFADD);        //写
        Wait_Ack();
        IICSend_Byte(control);
        Wait_Ack();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Send_Byte(PCFADD +1);        //器件地址        读
        Wait_Ack();
        Dat =IICRece_Byte();        //读取数据
        Ack_IIc(1);                                //发送非应答位
        II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Dat;
}

/*************DA转换***************
Add:器件地址
c:控制字节
value:发送DAC的数值
***********************************/
void PCF_DAC(u8 Add, u8 c, u8 value)
{
        IIC_Start();
        IICSend_Byte(Add);        //写
        Wait_Ack();
        IICSend_Byte(c);
        Wait_Ack();
        IICSend_Byte(value);        //第三个字节数据存储到DAC数据寄存器
        Wait_Ack();
        IIC_Stop();
}

#include "OLED.h"
#include "Font.h"

void Delay_OLED(u16 t)
{
        u16 i,j;
        for(i=t;i>0;i--)
                for(j=500;j>0;j--);
}

/***********向SSD1306写一字节数据***********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
void Write_OLED_Byte(u8 Dat,u8 Cmd)
{
        u8 i;
        OLED_CS = 0;
        OLED_DC        =Cmd;
        for(i=0;i<8;i++)
        {
                OLED_SCL = 0;
                OLED_SDA = Dat&0X80;
                OLED_SCL = 1;
                Dat<<=1;
        }
        OLED_CS = 1;
}

/*********设置显示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8 page,u8 column)
{
        Write_OLED_Byte(0XB0+page,OLED_CMD);
        Write_OLED_Byte( ((column&0XF0)>>4)|0X10,OLED_CMD);
        Write_OLED_Byte( column&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Write_OLED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        Write_OLED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Write_OLED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        Write_OLED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操作整个屏幕************
Input: Ins=0        清除整个屏幕
           Ins=0XFF        全部显示整个屏幕
*************************************/
void OLED_Screen_All(u8 Ins)
{
        u8 page,seg;
        for(page=0;page<8;page++)
        {
                OLED_Set_PoS(page,0);
                for(seg=0;seg<128;seg++)
                Write_OLED_Byte(Ins,OLED_DAT);
        }
}

///*********OLED初始化***********/
//void OOLED_INIT()
//{
////--复位
//        OLED_RST = 1;
//        Delay_OLED(200);
//        OLED_RST = 0;
//        Delay_OLED(200);
//        OLED_RST = 1;
//        Delay_OLED(20);
////--指令初始化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
{
        OLED_RST = 1;
        Delay_OLED(200);
        OLED_RST = 0;
        Delay_OLED(200);
        OLED_RST = 1;
        Delay_OLED(20);
//--地址设置
        Write_OLED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寻址模式
        Write_OLED_Byte(0X02,OLED_CMD);        //0X00--水平寻址;0X01--垂直寻址;0X02--页面寻址
//--硬件设置
        //显示方向-引脚向上为正方向
        Write_OLED_Byte(0XA1,OLED_CMD);        //段寻址,add0-->seg0
        Write_OLED_Byte(0XC8,OLED_CMD);        //com扫描方向,com0-com63
        //引脚在下为正方向
        //Write_OLED_Byte(0XA0,OLED_CMD);        //段寻址,add127-->seg0
        //Write_OLED_Byte(0XC0,OLED_CMD);        //com扫描方向,com63-com0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Write_OLED_Byte(0X14,OLED_CMD);        //REST=0X10,        0X14才能显示内容
//--基本命令
        Write_OLED_Byte(0X81,OLED_CMD);        //设置对比度
        Write_OLED_Byte(0XCF,OLED_CMD);        //0X00-0XFF,与数值成正比        RES=0X7F
        Write_OLED_Byte(0XA4,OLED_CMD);        //整体显示开启,可用来测试液晶是否显示正常
                                                                        //0XA4跟随RAM内容,0XA5不跟随RAM的内容,一直是白屏全部显示。
        Write_OLED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正显0XA6,反显0XA7
        Write_OLED_Byte(0XAF,OLED_CMD);        //0XAE显示关,0XAF显示开
//---清屏
        OLED_Screen_All(0);
}

/**************清除N个8*16区域**********/
//void Clear8X16(u8 page, u8 column ,u8 N)
//{
//        u8 i,j,k;
//        column*=8;
//        for(k=0;k<N;k++)
//        {
//                for(i=0;i<2;i++)
//                {
//                        OLED_Set_PoS(page+i,column+k*8);
//                        for(j=8;j>0;j--)
//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DAT);
//                }
//        }
//}

/*****************在(16行/2页)*Wide列区域写数据****************
Input:
        *Buff@点阵数据        Num@字符个数,Wide@字体宽度
        Wide=8时,为写8*16的数据,字母,符号
        Wide=16时,为写宋体2号汉字
**************************************************************/
void Write_16xWide(u8 page,u8 column ,u8 *Buff,u8 Num,u8 Wide)
{
        u8 i,j,k;
        for(k=0;k<Num;k++)
        {
                for(i=0;i<2;i++)
                {
                        OLED_Set_PoS(page+i,column+k*8);
                        for(j=Wide;j>0;j--)
                        {
                                Write_OLED_Byte(*Buff,OLED_DAT);
                                Buff++;
                        }
                }
        }
}

/**************写宋体12号汉字 16*Wide ***********
Input:        page@页                column@列        *CH@字符串
        可以显示汉字,数字,字母,符号
        page:0 2 4 6        column:0~15
************************************************/
void Write_GB16X16(u8 page,u8 column ,u8 *CH)
{
        u8 a,k;
        if( (*CH>=0X20) && (*CH<=0X7E) )        column=column;
        else column*=8;
        while( *CH != '\0')
        {
                if( (*CH>=0X20) && (*CH<=0X7E) )        //数字,字母,符号        一行16个
                {
                        k=*CH-0X20;
                        for(a=0;a<2;a++)
                        {
                                Write_16xWide(page,column*8, &ASCII_8X16[k][0],1,8);
                        }
                        CH+=1;
                        column+=1;
                }
                else        //汉字,一行 8个
                {
                        for(a=0;a<FontNum;a++)
                        {
                                if( (*CH == GB12Hanzi[a].Index[0]) && (*(CH+1)==GB12Hanzi[a].Index[1]) )
                                        Write_16xWide(page,column,&GB12Hanzi[a].Msk[0],1,16);
                        }
                        CH+=2;
                        column+=16;
                }
        }
}

网友A(2021-06-15):
学这个东西好难啊,仔细看看

网友B:
感谢分享。有8591模块,一直不会用。正好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