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12864用IIC通讯显示受晶振频率影响解决方案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5-17):
关于OLED12864用IIC通讯显示受晶振频率影响解决方案
采用的单片机机STC8A8K64S4A12,同时STC15系列的也使用,测试过的
之前用软件模拟IIC驱动OLED12864时,当把单片机晶振频率调高时,OLED就不能正常显示了
后来找到了一些IIC程序,采用了一下,得以解决这一问题

问题还是IIC驱动程序没有写好,用卖家的例程也不行,还是的自己修改一下

此版程序,通过测试,就算把晶振调到27MHZ,也能正常显示

附件中有SPI通讯,软件模拟IIC,基于STC8A8K的硬件IIC,驱动OLED12864
不过STC8的硬件IIC通讯,还是受到晶振频率的影响,稍微修改了一下,比之前要好一点

贴出来的程序是单片机软件模拟IIC驱动OLED12864
#include "oled.h"
#include "Font.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_OLED(u16 t)
{
        u16 i,j;
        for(j=0;j<t;j++)
        {
                for(i=0;i<1;i++)        //根据晶振频率调整延时
                {
                        _nop_();
                        //_nop_();_nop_();
                }
        }
}

/*********通过IIC写一字节数据******/
void IIC_Write_Byte(u8 Byte)
{
        u8 i;
        for(i=0;i<8;i++)
        {
                OLED_SDA = Byte &0X80;        ////改变数据
                OLED_SCL = 1;        //传输数据
                Delay_OLED(1);
                OLED_SCL = 0;
                Byte<<=1;
                Delay_OLED(1);
        }
}

/********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
{
        OLED_SDA = 1;
        OLED_SCL = 1;
        Delay_OLED(1);
        OLED_SDA = 0;
        Delay_OLED(1);
        OLED_SCL = 0;
        Delay_OLED(1);
}

/********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
{
        OLED_SCL = 0;
        OLED_SDA = 0;
        Delay_OLED(1);
        OLED_SDA = 1;
        Delay_OLED(1);
        OLED_SCL = 1;
        Delay_OLED(1);
}

/*********ACK信号********/
bit IIC_ACK()
{
        u8 errtime=255;
        OLED_SCL = 0;
        OLED_SDA = 1;        //释放总线
        Delay_OLED(1);
        OLED_SCL = 1;
        Delay_OLED(1);
        while(OLED_SDA)        //读取 SDA上的电平,变为低电平,即有从机回复ACK信号
        {
                errtime--;
                if(!errtime)        //超时退出
                {
                        OLED_SCL=0;
                        return 0;
                }
        }
        OLED_SCL=0;
        return 1;
}

/***********向SSD1306写一字节数据***********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
void Write_OLED_Byte(u8 Dat,u8 Cmd)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0X78);
        IIC_ACK();
        if(Cmd ==1)        //数据
                IIC_Write_Byte(0X40);
        else        //命令
                IIC_Write_Byte(0X00);
        IIC_ACK();
        IIC_Write_Byte(Dat);
        IIC_ACK();
        IIC_Stop();
}

/**********IIC_IO口初始化***********/
void IIC_InitIO()
{
        OLED_SDA = 1;
        OLED_SCL = 1;
}
//---------IIC 通讯----------------------------------------------------------
/*********设置显示坐标*********/
void OLED_Set_PoS(u8 page,u8 column)
{
        Write_OLED_Byte(0XB0+page,OLED_CMD);
        Write_OLED_Byte( ((column&0XF0)>>4)|0X10,OLED_CMD);
        Write_OLED_Byte( column&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Write_OLED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        Write_OLED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Write_OLED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        Write_OLED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操作整个屏幕************
Input: Ins=0        清除整个屏幕
           Ins=0XFF        全部显示整个屏幕
*************************************/
void OLED_Screen_All(u8 Ins)
{
        u8 page,seg;
        for(page=0;page<8;page++)
        {
                OLED_Set_PoS(page,0);
                for(seg=0;seg<128;seg++)
                {
                        Write_OLED_Byte(Ins,OLED_DAT);
                        Delay_OLED(1);
                }
                Delay_OLED(1);
        }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
{
        Delay_OLED(2000);

        Write_OLED_Byte(0XD5,OLED_CMD);        //晶振频率
        Write_OLED_Byte(0X80,OLED_CMD);
        Write_OLED_Byte(0XD9,OLED_CMD);        //
        Write_OLED_Byte(0XF1,OLED_CMD);
        Write_OLED_Byte(0XDB,OLED_CMD);        //
        Write_OLED_Byte(0X40,OLED_CMD);
//--地址设置
        Write_OLED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寻址模式
        Write_OLED_Byte(0X02,OLED_CMD);        //0X00--水平寻址;0X01--垂直寻址;0X02--页面寻址
//--硬件设置
        Write_OLED_Byte(0X40,OLED_CMD);        //起始行
        Write_OLED_Byte(0XA8,OLED_CMD);        //设置显示比列;
        Write_OLED_Byte(0X3F,OLED_CMD);        //1/64
        Write_OLED_Byte(0XD3,OLED_CMD);        //设置补偿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MD);
        //显示方向-引脚向上为正方向
        Write_OLED_Byte(0XA1,OLED_CMD);        //段寻址,add0-->seg0
        Write_OLED_Byte(0XC8,OLED_CMD);        //com扫描方向,com0-com63
        //引脚在下为正方向
        //Write_OLED_Byte(0XA0,OLED_CMD);        //段寻址,add127-->seg0
        //Write_OLED_Byte(0XC0,OLED_CMD);        //com扫描方向,com63-com0
        Write_OLED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Write_OLED_Byte(0X14,OLED_CMD);        //REST=0X10,        0X14才能显示内容
//--基本命令
        Write_OLED_Byte(0X81,OLED_CMD);        //设置对比度
        Write_OLED_Byte(0XCF,OLED_CMD);        //0X00-0XFF,与数值成正比        RES=0X7F
        Write_OLED_Byte(0XA4,OLED_CMD);        //整体显示开启,可用来测试液晶是否显示正常
                                                                        //0XA4跟随RAM内容,0XA5不跟随RAM的内容,一直是白屏全部显示。
        Write_OLED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正显0XA6,反显0XA7
        Write_OLED_Byte(0XAF,OLED_CMD);        //0XAE显示关,0XAF显示开
        Write_OLED_Byte(0X2E,OLED_CMD);        //关闭滚屏
//---清屏
        OLED_Screen_All(0);
        Delay_OLED(100);
        OLED_Screen_All(0XFF);
        Delay_OLED(2000);
        OLED_Screen_All(0);
        Delay_OLED(100);
}

///***********垂直+水平滚屏***************/
//void Ver_Lev_Screen()
//{
////--垂直+水平滚屏-------------------------------------------------------------------
//        Write_OLED_Byte(0XA3,OLED_CMD);        //设置垂直滚动区域
//        Write_OLED_Byte(0X10,OLED_CMD);        //固定不动的行数,从顶部开始数
//        Write_OLED_Byte(0X20,OLED_CMD);        //垂直滚动的行数,从固定行的下一行开始数
//
//        Write_OLED_Byte(0X29,OLED_CMD);        //垂直+右移///0X2A=垂直+左移
//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MD);        //空字节
//        Write_OLED_Byte(0X06,OLED_CMD);        //水平移动起始页
//        Write_OLED_Byte(0X05,OLED_CMD);        //控制垂直+水平速率
//        Write_OLED_Byte(0X07,OLED_CMD);        //水平移动结束页
//        Write_OLED_Byte(0X02,OLED_CMD);        //垂直滚动偏移量,只控制垂直速率,=0只有水平移动
//        Write_OLED_Byte(0X2F,OLED_CMD);        //启动滚屏
////---以上效果为,第一行为固定,第二三行垂直滚屏,第四行右移-------------------------
//}

/**************水平滚屏*****************/
void Lev_Screen()
{
        Write_OLED_Byte(0X26,OLED_CMD);        //右移///0X27=左移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MD);        //空字节
        Write_OLED_Byte(0X06,OLED_CMD);        //水平移动起始页
        Write_OLED_Byte(0X05,OLED_CMD);        //控制垂直+水平速率
        Write_OLED_Byte(0X07,OLED_CMD);        //水平移动结束页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CMD);        //虚拟字节
        Write_OLED_Byte(0XFF,OLED_CMD);        //虚拟字节
        Write_OLED_Byte(0X2F,OLED_CMD);        //启动滚屏
}

///**************清除N个8*16区域**********/
//void Clear8X16(u8 page, u8 column ,u8 N)
//{
//        u8 i,j,k;
//        for(k=0;k<N;k++)
//        {
//                for(i=0;i<2;i++)
//                {
//                        OLED_Set_PoS(page+i,column+k*8);
//                        for(j=8;j>0;j--)
//                                Write_OLED_Byte(0X00,OLED_DAT);
//                }
//        }
//}

/*****************在(16行/2页)*Wide列区域写数据****************
Input:
        *Buff@点阵数据        Num@字符个数,Wide@字体宽度
        Wide=8时,为写8*16的数据,字母,符号
        Wide=16时,为写宋体2号汉字
**************************************************************/
void Write_16xWide(u8 page,u8 column ,u8 *Buff,u8 Num,u8 Wide)
{
        u8 i,j,k;
        for(k=0;k<Num;k++)
        {
                for(i=0;i<2;i++)
                {
                        OLED_Set_PoS(page+i,column+k*8);
                        for(j=Wide;j>0;j--)
                        {
                                Write_OLED_Byte(*Buff,OLED_DAT);
                                Buff++;
                        }
                }
        }
}

/**************写宋体12号汉字 16*Wide ***********
Input:        page@页                column@列        *CH@字符串
        可以显示汉字,数字,字母,符号
        page:0 2 4 6        column:0~15
************************************************/
void Write_GB16X16(u8 page,u8 column ,u8 *CH)
{
        u8 a,k;
        if( (*CH>=0X20) && (*CH<=0X7E) )        column=column;
        else column*=8;
        while( *CH != '\0')
        {
                if( (*CH>=0X20) && (*CH<=0X7E) )        //数字,字母,符号        一行16个
                {
                        k=*CH-0X20;
                        for(a=0;a<2;a++)
                        {
                                Write_16xWide(page,column*8, &ASCII_8X16[k][0],1,8);
                        }
                        CH+=1;
                        column+=1;
                }
                else        //汉字,一行 8个
                {
                        for(a=0;a<FontNum;a++)
                        {
                                if( (*CH == GB12Hanzi[a].Index[0]) && (*(CH+1)==GB12Hanzi[a].Index[1]) )
                                        Write_16xWide(page,column,&GB12Hanzi[a].Msk[0],1,16);
                        }
                        CH+=2;
                        column+=16;
                }
        }
}

///**************在8行/1页**6列的区域写字符***************
//Input:
//        *CH@字符串        能写21个字符
//        page:0~7        column:0~20
//*******************************************************/
//void Write_GB6X8(u8 page,u8 column ,u8 *CH)
//{
//        u8 j,k;
//        while( *CH != '\0')
//        {
//                if( (*CH>=0X20) && (*CH<=0X7E) )        //数字,字母,符号        一行16个
//                {
//                        k=*CH-0X20;
//                        OLED_Set_PoS(page,column*6);
//                        for(j=0;j<6;j++)
//                                Write_OLED_Byte(ASCII_6X8[k][j],OLED_DAT);
//                        CH+=1;
//                        column+=1;
//                }
//        }
//}

OLED12864

OLED12864

IIC驱动OLED程序

网友A(2021-04-14):
用楼主的程序直接点亮屏了,哈哈,谢谢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测试成功

网友C(2021-09-02):
还是受速度影响.比如27M时候容易卡死,得断电才可以不管怎么复位都不行

网友D(2021-10-09):
跟着芯片手册驱动IIC OLED屏幕

网友E:
没啥特殊的,就是读写OLED的底层函数中加了延时。

网友F(2021-11-22):
有参考价值,非常感谢!

网友G(2022-03-28):
谢谢。一直在找,非常棒的资源。

网友H:
非常好的资源

网友I:
对于软件模拟I2C通讯来说,读写的延时很重要,更换单片机或者更改频率,都会影响延时函数的实际运行值,可能会引起I2C通讯故障,楼主所谓的解决方案只是对某种单片机的某些频率段试验可行,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5、6楼说的都对,其实就是按照手册调延时。

网友J:
要用I/O摸似II2C,只能自己调整延时来适应不的CPU频率!!

网友K(2022-05-22):
单片机运行时间不一样,时序要调整,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L(2024-11-09):
学习一下
不知道能否点亮OLED

网友M:
过年新玩具get√ ^o^ 第一次玩彩色的OLED,跟TFT彩屏的用法几乎一样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29259e6d079df11d14

网友N(2025-07-17):
运行快,延时就要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