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2并返回,只加1其他数字都没问题

楼主(2020-05-17):
原来的程序是网上的一段+1返回的程序,然后突然想+2试试,发现怎么都是错的,只加+1.改成+3+4的话,返回的数值就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中间变量+2之后再给SBUF赋值的话,也可以实现正确的+2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0F; //清零 T1 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 T1 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 UART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if (RI){ //接收到字节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 = SBUF+2; //接收的数据+1 后发回,左边是发送 SBUF,右边是接收 SBUF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 UART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i;
        RI=0;
        i=SBUF;
        SBUF=i+2;
        while(!TI);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