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单片机的PWM智能照明灯程序设计+APPE4A源码

楼主(2020-05-17):
为什么使用STC12C5A60S2是因为它自带了PCA和ADC,PCA可以配置为8位PWM。材料清单:

材料
数量
IC锁紧座活动插座
1
STC12C5A60S2
1
IR2104
1
TPS7333
1
B1205S-2W
1
1N5819
3
1N4729
1
74LVC245
1
IR7843
2
HC-05
1
HC-SR1
1
DHT11
1
电容电阻排针
若干
以上是材料清单,其中还需要一个COB灯和12v2a以上电源。COB灯需要是12V供电的,或者也有能力的自己改。
之前我有发过简单的半成品,现在快工作了,我这个设计已经做好了,也马上答辩了。
先介绍介绍功能吧:
    1.设计具备日期时间显示功能,应用程序上显示日期/时间/光线强度等级等内容。
2.光线强度有0~10共10个等级,等级越高表示照明灯越亮。
3.系统具有自动/手动模式,可通过遥控器随时切换:
1)自动模式:人体红外模块用于检测是否有人。当有人时,照明灯根据照明情况自动调节亮度。灯光越强,亮度越暗,灯光越弱,照明灯的亮度就越强。当检测没有人的时候,延迟30秒后,照明灯自动关闭;
2)手动模式:通过按键调节灯光亮度。
其中遥控是APP遥控,显示温湿度也是APP显示(此处APP是由E4A编写).
APP功能介绍:注册登录功能(我不是计算机专业,不是用数据库,是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检测更新功能,找回密码功能,绑定设备功能(绑定设备不完善,一个账号目前智能绑定一个设备,这个功能很可能有bug,但是这些不属于我设计的要求功能,所以我也就没有特别去完善),其他就是控制电路和显示温湿度亮度等级了,源码中我会删除我的服务器信息使用******代替,这个服务器就是一个FTP空间和一个域名就可以了,网上有很多免费的。
一下是部分代码(中文注释乱码了,不过工程里没有):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因为12单片机的AD不支持位寻址,所以用|定义寄存器执行位。
**************************************************************/

sbit RT = P2^0;   //温湿度数据引脚
sbit ren = P2^1;  //人体传感器引脚
sbit led = P3^7;

uchar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KEY_temp;//温湿度高低位以及验证密钥
uchar count,temp,flag,time_ren,flag_ren;      //蓝牙数据发送的计数缓存和温湿度读取标志位等
uchar comdata;                                 //DHT11返回的数据
uchar ADC_DATA;                                //模数转换后亮度数据
outdata[5];                                    //蓝牙发送数组
uchar str[6]="012345";                         //要发送数据的缓存之地
uchar model;
uchar AUTO,PWM_DATA;
char CMD[10];                                  //接收指令数据的缓存之地
int CMD_COUNT=0,DATA_MAX;                      //接收数据的计数和数据最长位数限制

SendData(uchar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outdata[5] = a[5];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init_pwm()
{
        CMOD = 0x02; //用定时器0溢出做PCA脉冲
        CL = 0x00; //PCA定时器低8位 地址:E9H
        CH = 0x00; //PCA高8位 地址 F9H
        CCON=0x00;
        CCAP0H = CCAP0L = 255; //PWM模式时他俩用来控制占空比   128=50%   0=100%  256=0%
        CCAPM0 = 0x42;
//0100,0010 Setup PCA module 0 in PWM mode
// ECOM0=1使能比较 PWM0=1 使能CEX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
PCA 模块工作模式设置 (CCAPMn 寄存器 n= 0-3四种)
7     6        5        4       3       2     1      0
-   ECOMn   CAPPn     CAPNn   MATn     TOGn   PWMn   ECCFn
选项: 0x00 无此操作
       0x20 16位捕捉模式,由 CEXn上升沿触发
       0x10 16位捕捉模式,由CEXn下降沿触发
       0x30 16位捕捉模式,由CEXn的跳变触发
       0x48 16位软件定时器
       0x4c 16位高速输出
       0x42  8位PWM输出
每个PCA模块另外还对应两个寄存器:CCAPnH和CCAPnL 。  捕获或者比较时,它们用来
保存16位计数值,当工作于PWM模式时,用来控制占空比
**************************************************************************************/
        CR=1; //Start PCA Timer.

}
void UsartInit()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25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晶振11.0592
        TL1=253;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R1=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打开计数器

}
/**********************************************************************
功能;设置占空比
***********************************************************************/
void set_pwm(uchar ZKB)
{
        CCAP0H = CCAP0L = ZKB;
}
void  COM(void)
{
        uchar i;
        for(i=0;i<8;i++)
        {

                flag=2;
                while((!RT)&&flag++);
                Delay10u();
                        Delay10u();
                Delay10u();
                        temp=0;
                 if(RT)temp=1;
                        flag=2;
         while((RT)&&flag++);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comdata<<=1;
                         comdata|=temp;        //0
        }//rof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TH------
        //----温度低8位== TL------
        //----湿度高8位== RH-----
        //----湿度低8位== RL-----
        //----校验 8位 == KEY-----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void Readdata(void)
        {
          //主机拉低18ms
       RT=0;
           Delay18ms();
           RT=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10u();
           Delay10u();
           Delay10u();
           Delay10u();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RT=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RT)
           {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RT)&&flag++);
           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RT)&&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RH_temp=comdata;
           COM();
           RL_temp=comdata;
           COM();
           TH_temp=comdata;
           COM();
           TL_temp=comdata;
           COM();
           KEY_temp=comdata;
           RT=1;
         //数据校验

           temp=(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
           if(temp==KEY_temp)
           {
                     str[0]=RH_temp;
                     str[1]=RL_temp;
                    str[2]=TH_temp;
                     str[3]=TL_temp;
                     str[4]=KEY_temp;
           }//fi
           }//fi

}
void main()
{
        uint ge,shi,bai;
        UsartInit();//串口初始化
        ADC_Init(0x01);
        init_pwm();//PWM初始化
        DATA_MAX=3;
        model=0;
        CMD[0]='2';CMD[1]='5';CMD[2]='2';
        while(1)
        {
                if(CMD[0]=='S'&&CMD[1]=='D')model=0;
                if(CMD[0]=='Z'&&CMD[1]=='D')model=1;
                if(model==0)
                {
                        if(CMD[0]=='0')       bai=0;
                        else if(CMD[0]=='1')  bai=1;
                        else if(CMD[0]=='2')  bai=2;
                        else if(CMD[0]=='3')  bai=3;
                        else if(CMD[0]=='4')  bai=4;
                        else if(CMD[0]=='5')  bai=5;
                        else if(CMD[0]=='6')  bai=6;
                        else if(CMD[0]=='7')  bai=7;
                        else if(CMD[0]=='8')  bai=8;
                        else if(CMD[0]=='9')  bai=9;
                        else bai=-1;
                        if(CMD[1]=='0')       shi=0;
                        else if(CMD[1]=='1')  shi=1;
                        else if(CMD[1]=='2')  shi=2;
                        else if(CMD[1]=='3')  shi=3;
                        else if(CMD[1]=='4')  shi=4;
                        else if(CMD[1]=='5')  shi=5;
                        else if(CMD[1]=='6')  shi=6;
                        else if(CMD[1]=='7')  shi=7;
                        else if(CMD[1]=='8')  shi=8;
                        else if(CMD[1]=='9')  shi=9;
                        else shi=-1;
                        if(CMD[2]=='0')       ge=0;
                        else if(CMD[2]=='1')  ge=1;
                        else if(CMD[2]=='2')  ge=2;
                        else if(CMD[2]=='3')  ge=3;
                        else if(CMD[2]=='4')  ge=4;
                        else if(CMD[2]=='5')  ge=5;
                        else if(CMD[2]=='6')  ge=6;
                        else if(CMD[2]=='7')  ge=7;
                        else if(CMD[2]=='8')  ge=8;
                        else if(CMD[2]=='9')  ge=9;
                        else ge=-1;
                        set_pwm(bai*100+shi*10+ge);
                        ADC_DATA=bai*100+shi*10+ge;
         }
         if(model==1)
         {
                 if(ren==0){time_ren=time_ren+1;}
                 if(time_ren>=15){flag_ren=1;time_ren=0;}
                 if(ren==1){flag_ren=0;time_ren=0;}
                 if(time_ren<=15&&flag_ren==0)
                 {
                         ADC_DATA=(Get_Adc_Average(0,5)*5*11.9/256);
                         set_pwm(255-ADC_DATA);
                 }
                 if(flag_ren==1){ADC_DATA=0xff;set_pwm(255);}
         }
                str[5]=ADC_DATA;
                Readdata();

                //str[0]=AUTO;str[1]=ADC_DATA;str[2]=PWM_DATA;str[3]=str[0]*10+str[1];str[4]=((CMD[0]-0X30)*100+(CMD[1]-0X30)*10+(CMD[2]-0X30));
                SendData(str);
                Delay1000ms();Delay1000ms();
          CMD_COUNT=0;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if(RI==1)
                {
                        if(CMD_COUNT>=DATA_MAX){CMD_COUNT=0;}   //大于该指令长度清零
                        CMD[CMD_COUNT]=SBUF;
                        CMD_COUNT++;
                        RI = 0;
                }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if(count!=6) //发送完5位数据
                        {
                                SBUF= outdata[count];
                                count++;
                        }
                }
}

以下是原理图截图(PCB我就不提供了,我怕到时候别人说我设计抄别人的,连PCB都一样就很麻烦。):
app的话就不截图了。。。,没有server就用我编译好的来试目前server我一直续费。什么时候中断我也不知道,其中主页是我自己的网址,希望大家不要攻击,因为真的没有任何防御。。。。手下留情。。。。

楼主:
我觉得资源还行啊
咋没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资源还行啊
咋没人

老哥,我的题目是51单片机的RGB灯,没有整体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老哥啊在?

网友B:
请教你在哪里做server?

楼主:
在在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新消息提醒,RGB的话看你是那种RGB,一般情况下三极管驱动就够了

楼主:
就是免费的空间FTP,APP里面填好地址账号密码端口默认21就可以了

网友C(2022-10-11):
E4A源码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