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精度比较-DS1302-DS3231-RX8025 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0-05-17):
以前用DS1302 做了万年历,感觉精度不稳定,受晶振和匹配电容的影响,不同的DS1302误差也不一样
在网上查资料,精度比较高的两种实时芯片,DS3231,RX8025,两则都能在TB上买到,就是DS3231好贵哦
它们的性能呢,就不用多说了,芯片手册里都有,就简单说一下,DS3231-RX8025都是IIC通讯,内置晶振
,中断输出,闹钟寄存器。

综上,自己做了一个DS1302-DS3231-RX8025三个一的一个时钟,单片机STC12C5A32S2用来观察它们的精度,经过一周多的时间观察,果然1302不行,
做了四个,四个1302变化的都不一样,而3231和8025还是比较理想,4块板子上的3231-8025走时都很准确

综合比较DS3231和8025胜出,再综合价格,RX8025为最终胜者。不过RX8025没有备用电池接口VBAT,需要
设计一个主备电切换电路。

LCD是LCD160160,比较少见,在咸鱼上淘的,当初调试这款液晶时,化了很大功夫,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熟练
的液晶显示。

供大家交流学习,有不同看法可以一起交流

上传的文件有程序,PCF原理图,以及芯片手册。

这里就贴主函数程序,完整程序见附件
/*****************************************************************************
1.本程序时测试DS1302,DS3231,RX8025三款时钟芯片的精准度,基于液晶LCD160160显示
程序说明:
        1.RX8025,DS3231都是IIC通讯,本程序中RX8025采用了比较完善的IIC程序;
DS3231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IIC程序,但两者原理都是一样的。
        2.本程序中星期的计算是采用公式计算的得来,原型是蔡勒公式,与网上的公式都是
大同小异。所以在此程序中的“周”只计算了一次,是根据DS1302读出来的“年月日”数据来
计算的,因为三个时钟芯片的年月日都一样,所以就只计算一次。因此在向各个芯片写数据
时,只写了年月日,时分秒,没有写周数据。
实验结果:
        1.用主电时各芯片的精度:DS3231>RX8025>DS1302,3231与8025的精度都比较准,1302的
精度就受很多影响了,因为是外置晶振,受晶振精度以及匹配电容的影响,多个1302的准确度
都不一样。不过多个3231,8025比较,他们之间的误差都比较小。
        2.掉电测试,精度DS3231和RX8025相差不大,DS1302误差比较大
******************************************************************************/
#include "STC12_INT.H"
#include "KEYBord.h"
#include "DisplayTime.h"
#include "STC12_UART.H"

void main()
{
        P4SW =0X70;        //将P4.4 P4.5 P4.6设为IO口模式
        Time0_Init(10);
        Init_LCD1616();
        Clear_Screen(0);
        Write_6x16Font_N(1,0,0,"实时时钟精度测试");
        RX8025_Init();
        while(1)
        {
                GetKeyValue();        //读取按键数据
                GotoDisplay();        //显示3个时钟芯片的数据
        }
}

网友A:
楼主是有心人,做了PCB测试,要是我最多弄模块试一下精度

网友B:
终于看到了,rx8025在stc 驱动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有心人,做了PCB测试,要是我最多弄模块试一下精度!

5元5块PCB,适合打样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了,rx8025在stc 驱动的例子,

前期搞RX8025,还是有点困难,都是IIC程序的问题,参考了一些IIC程序,现在这个IIC程序,RX8025-T RX8025-AC 两种型号的芯片都匹配

网友C(2020-06-16):
学习一下 正在研究RX8025

网友D(2020-08-25):
看看楼主是如何驱动这块LCD160160,

网友E:
我作的项目用的都是用8025的,时钟超准,一年内都不需要校时,可以说好用的

网友F(2021-03-30):
漂亮的作品,专业的研究,我先下载学习学习。我是业余时间玩单片机,一直拿不定用哪个时钟芯片。今天看到你的文章,非常高兴。

网友G(2021-05-20):
老实说,我的是DS1302一年落来都没有比手机上的时间慢多少。基本上准

网友H:
其实是时钟信号源的问题,只要晶振准,这几个都准,共用一个晶振信号不一定行的,不要再搞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其实是时钟信号源的问题,只要晶振准,这几个都准,共用一个晶振信号不一定行的,不要再搞笑了

不是晶振准,而是要晶振稳吧

网友I:
我做了几个ds1302的,都有很大的误差,也想重新做个ds3231的,正在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看看楼主是如何驱动这块LCD160160

网友K(2021-11-06):
网上关于RX8025方面的资料比较少,特别是它与STC单片机的源程序就更少,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L(2022-02-18):
可以用在STC15w408AS上吗

网友M:
找到想要看到的东西

网友N(2022-03-20):
现在DS3231涨到10元一片了,以前才3元,不再考虑用DS3231,还是8025便宜,就是资料太少,楼主的程序参考价值很大,感谢!

网友K:
用TX8025芯片做好的时钟,运行是正常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电再上电,有时候时间会变呢,好奇怪啊,特别是小时,一下子会变成了45  ,有人碰到过吗?是时钟芯片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O(2022-05-05):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数字总是闪动。最后白屏。重启后还是故障。

网友P:
1302和晶振有关同一个1302不同的晶振精度不同

网友Q:
DRST脚接啥

网友R(2022-06-10):
中午找到一个用8025的程序了,谢谢楼主。慢慢学习中。

网友S:
直接用恒温晶振驱动单片机会不会更好?

网友T:
我都用贝岭的时钟芯片,便宜可靠

网友U:
压缩包名乱码,解压缩后里面文件夹和文件也是乱码,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我下载之后,数字总是闪动。最后白屏。重启后还是故障。

我的也是,就亮了一下,一直是白屏,难道是屏烧坏了

网友V:
谢谢楼主分享!给了很大帮助

网友W(2022-10-13):
DS3231现在10元还是便宜的好用

网友X(2022-11-14):
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Y:
RX-8025T的0x0D,0E,0F三个控制寄存器说明不是很详尽,部分没有给个说法。

网友Z:
LCD160160有没有arduino的示例?最好是用esp8266的,这样就可以做个能动态显示时间天气的万年历。

网友AA(2023-03-08):
非常感谢分享!谢谢!学习了。

网友AB:
以前写的  插眼

网友W:
rx8025在stc应用比较少,学习

网友AC:
从时钟测试,应该是一个对技术执着的人。值得学习,谢谢分享给大家.

网友AD(2023-05-04):
最近想学习一下tx8025,刚好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AE(2023-11-02):
好东西啊,刚才下载看了下,货真价实,谢谢前辈,

网友AE:
太好了,万分感谢兄弟

网友Y:
rx8025的寄存器相对较少

网友AF:
感谢楼主比较, 更加好选择了.

网友AG:
哪位前辈请指导,如何将 DS1220Y-120+ 里面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新的芯片,感谢!

网友AH:
这才是“小马过河”的精神,与其问哪个时钟芯片方案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网友AI:
楼主 RX8025 能搞个汇编吗,C只会看个大概,非常感谢

网友AJ:
引用 网友T:
我都用贝岭的时钟芯片,便宜可靠

1527有做好没,发一个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K:
资料很好,学习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哪位前辈请指导,如何将 DS1220Y-120+ 里面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新的芯片,感谢!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E(2023-12-08):
楼主的程序不错,按照着用了,一次成功,非常感谢

网友AE:
照着楼主的程序移植到我芯片里,一次搞定,OLED显示日期时间OK,显示AHT20温湿度也OK,以前我用DS3231的,太贵了,这次这个便宜了很多,精度也高,非常感谢

网友AE:
引用 网友AI:
楼主 RX8025 能搞个汇编吗,C只会看个大概,非常感谢

汇编太复杂了,兄弟,我建议你还是学C,

网友AL:
很有参考价值,最近正在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AM:
引用 网友K:
用TX8025芯片做好的时钟,运行是正常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电再上电,有时候时间会变呢,好奇怪啊,特别 ...

这种情况应该是备用电源没有电造成,断电后时钟不能保持运行。

网友AN(2024-04-02):
我试了,非常差,但可能还是比DS1302好点

网友AN:
引用 网友K:
用TX8025芯片做好的时钟,运行是正常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电再上电,有时候时间会变呢,好奇怪啊,特别 ...

我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网上有一份帖子说是芯片质量问题。我怀疑我从网上买的几毛钱的8025t是不是就是这些问题芯片。

网友AN:
最近我用了四个芯片,利用NTP作为基准时间进行校准后比较精确度。其中DS3231SN带缺口的是最佳的,基本每天误差为0.1秒,其次是RX8025T0.12秒,第三名DS3231M不带缺口,每天误差0.18秒,最后一名是PCF8563,每天误差0.7秒。问题是RX8025T走时会乱,可能是因为我的线路干扰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没研究出来。

网友AO:
可以看出这是一位认真的人,一位严谨的人

网友AP:
我也刚好想试试ds3231看看精度怎么样,正在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不是晶振准,而是要晶振稳吧

这么严肃的话题用不一定这种不确定词。。。

网友AR(2024-11-16):
STC8051U、STC8、STC32部分型号内置RTC功能、加个32768晶振和电池和外围电路就能计时。

网友AS(2025-01-04):
PCF8563也不错,做过但没有精度测试。

网友AT:
8025是非常准,晶振内置

网友AU:
最近刚好要做个电子钟,不错的分享

网友AQ:
有没有卫星校时,或者无线电校时的?

网友AV(2025-10-15):
好想学习一下

网友AW(2025-11-27):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我的是DS1302一年落来都没有比手机上的时间慢多少。基本上准

外部晶振决定了精度,我用示波器测试了频率,20个晶振里挑了两个出来,一个是32.7684kHz,另一个是32.7683kHz,运行大半年也就误差不到10秒

网友AW:
8563跟1302一样,外部晶振精度决定走时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W:
外部晶振决定了精度,我用示波器测试了频率,20个晶振里挑了两个出来,一个是32.7684kHz,另一个是32.768 ...

我晕,32.7684kHz每年误差近400秒,你是如何测得

网友B:
32.768KHz每误差1ppm年误差30秒,精工误差是6ppm年误差180秒,国产是20ppm年误差是600秒

网友AX:
pcb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AY(2026-01-06):
不是1302不行,而是外接晶振不行。你可以用3231输出的32k的信号接到1302的晶振输入口,肯定精度和3231一摸一样

网友(2023-03-09):
以前写的  插眼

实际测试,当ds3231断电,用后备电池时,由于没有了温度补偿,误差为3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