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单片机10路温度检测程序,LCD1602轮显,串口上传数据

楼主(2020-05-17):
能够同时检测10个DS18B20的温度结果。在LCD1620上轮流显示。也可以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10个温度的值,但需要上位机向单片机提出请求;具体看程序嘛。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S18B20 相关定义开始

//存储器操作命令
#define                 ANEW_MOVE                     0xB8                    //重新调出E^2数据
#define                 READ_POWER              0xB4                    //读电源
#define                 TEMP_SWITCH             0x44                    //启动温度变换
#define                 READ_MEMORY             0xBE                    //读暂存存储器
#define                 COPY_MEMORY             0x48                    //复制暂存存储器
#define                 WRITE_MEMORY            0x4E                    //写暂存存储器

//引脚定义
sbit                 DQ = P3^7;                                                        //温度数据线端口

//DS18B20序列号,通过调用GetROMSequence()函数在P0口读出(读10次)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1[8] = {0x28, 0xFF, 0x4D, 0x29, 0x22, 0x17, 0x03, 0x15};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2[8] = {0x28, 0xFF, 0xEC, 0xEA, 0x21, 0x17, 0x04, 0x3D};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3[8] = {0x28, 0x2B, 0x88, 0x77, 0x91, 0x08, 0x02, 0xC2};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4[8] = {0x28, 0x32, 0x07, 0x77, 0x91, 0x04, 0x02, 0xE6};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5[8] = {0x28, 0x22, 0x04, 0x77, 0x91, 0x12, 0x02, 0xB5};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6[8] = {0x28, 0xD5, 0xF0, 0x16, 0xA8, 0x01, 0x3C, 0xAC};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7[8] = {0x28, 0x75, 0x68, 0x16, 0xA8, 0x01, 0x3C, 0x79};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8[8] = {0x28, 0x69, 0x5B, 0x16, 0xA8, 0x01, 0x3C, 0x95};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9[8] = {0x28, 0xA3, 0x21, 0x16, 0xA8, 0x01, 0x3C, 0x15};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ROMData10[8] = {0x28, 0xBA, 0x04, 0x16, 0xA8, 0x01, 0x3C, 0xF2};

//数据存储结构
typedef struct tagTempData
{
        unsigned char                                         btThird;                                                        //百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Second;                                                        //十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First;                                                        //个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Decimal;                                                        //小数点后一位数据
        unsigned char                                        btNegative;                                                        //是否为负数
}TEMPDATA;
TEMPDATA m_TempData;

unsigned char RomI=0;

//DS18B20 相关定义结束

//LCD1602 相关定义开始
#define                DATA        P0      //1602驱动端口
//ROM操作命令
#define                 READ_ROM                       0x33                    //读ROM
#define                 SKIP_ROM                       0xCC                    //跳过ROM
#define                 MATCH_ROM               0x55                    //匹配ROM
#define                 SEARCH_ROM              0xF0                    //搜索ROM
#define                 ALARM_SEARCH            0xEC                    //告警搜索

//控制端口定义
sbit                 RS=                P2^6;
sbit                 RW=                P2^5;
sbit                 E=                P2^7;

//LCD1602 相关定义结束

//RS232 相关定义开始
unsigned char ReData,SenData;
bit flag=0; //串口标志位

//RS232 相关定义结束

void DisplayOne(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btData, bit bIsNumber);

unsigned char SendData[8]={' ',' ',' ',' ',' ','.',' ','@'};

//Delay 延时函数
/**************************
函数:Delay16us()
功能:延时16us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16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4; a++);
}

/**************************
函数:Delay60us()
功能:延时60us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6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18; a++);
}

/**************************
函数:Delay480us()
功能:延时480us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48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158; a++);
}

/**************************
函数:Delay240us()
功能:延时240us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240us()
{
        unsigned char a;

        for (a = 0; a < 78; a++);
}

/**************************
函数:Delay240us()
功能:延时240us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a = 0; a < 250; a++)
        for (b = 0; b < 3; b++)
        for (c = 0; c < 220; c++);
}

//延时函数结束

//********************DS18B20

/**************************
函数:Initialization()
功能:DS18B20初始化程序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nitialization()
{
        while(1)
        {
                DQ = 0;
                Delay480us();                         //延时480us
                DQ = 1;
                Delay60us();                        //延时60us
                if(!DQ)                                  //收到ds18b20的应答信号
                {
                        DQ = 1;
                        Delay240us();                //延时240us
                        break;
                }
        }
}

/**************************
函数:WriteByte(unsigned char btData)
功能:DS18B20从低位开始写一个字节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btData)
{
        unsigned char i, btBuffer;

        for (i = 0; i < 8; i++)
        {
                btBuffer = btData >> i;
                if (btBuffer & 1)
                {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60us();
                }
                else
                {
                        DQ = 0;
                        Delay60us();
                        DQ = 1;
                }
        }
}

/**************************
函数:ReadByte()
功能:DS18B20从低位开始读一个字节
参数:无
返回:无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btDest;

        for (i = 0; i < 8; i++)
        {
                btDest >>= 1;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16us();
                if (DQ) btDest |= 0x80;
                Delay60us();
        }

        return btDest;
}

/**************************
函数:MatchROM(const unsigned char *pMatchData)
功能:DS18B20序列号匹配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MatchROM(const unsigned char *pMatchData)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MATCH_ROM);
        for (i = 0; i < 8; i++) WriteByte(*(pMatchData + i));
}

/**************************
函数:GetROMSequence()
功能:DS18B20Rom序列获取,在P0口显示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GetROMSequence()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READ_ROM);
        for (i = 0; i < 10; i++)
        P0 = ReadByte();
}
*/
/**************************
函数:ReadTemperature()
功能:DS18B20读取温度值多点
参数:无
返回:TempData
**************************/
TEMPDATA ReadTemperature()
{
        TEMPDATA TempData;
        unsigned int iTempDataH;
        unsigned char btDot, iTempDataL;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empData.btNegative = 0;                                                //为0温度为正
        RomI++;
        if (RomI == 11) RomI = 1;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
        WriteByte(TEMP_SWITCH);                                                        //启动转换
        Delay500ms();                                                                          //调用一次就行
        Delay500ms();
        Initialization();

        //多个芯片的时候用MatchROM(ROMData)换掉WriteByte(SKIP_ROM)
        switch (RomI)
        {
                case 1 : MatchROM(ROMData1); break;                        //匹配1
                case 2 : MatchROM(ROMData2); break;                        //匹配2
                case 3 : MatchROM(ROMData3); break;                        //匹配3
                case 4 : MatchROM(ROMData4); break;                        //匹配4
                case 5 : MatchROM(ROMData5); break;                        //匹配5
                case 6 : MatchROM(ROMData6); break;                        //匹配6
                case 7 : MatchROM(ROMData7); break;                        //匹配7
                case 8 : MatchROM(ROMData8); break;                        //匹配8
                case 9 : MatchROM(ROMData9); break;                        //匹配8
                case 10 : MatchROM(ROMData10); break;                        //匹配8
        }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单个芯片时用这句换掉上面的switch)
        WriteByte(READ_MEMORY);                                                        //读数据
        iTempDataL = ReadByte();
        iTempDataH = ReadByte();
        iTempDataH <<= 8;
        iTempDataH |= iTempDataL;

        if (iTempDataH & 0x8000)
        {
                TempData.btNegative = 1;
                iTempDataH = ~iTempDataH + 1;                                //负数求补
        }

        //为了省去浮点运算带来的开销,而采用整数和小数部分分开处理的方法(没有四舍五入)
        btDo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0x000F);        //得到小数部分
        iTempDataH >>= 4;                                                                //得到整数部分
        btDot *= 5;                                                                         //btDot*10/16得到转换后的小数数据
        btDot >>= 3;

        //数据处理
        TempData.btThir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TempData.btSecon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 10;
        TempData.btFirs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
        TempData.btDecimal = btDot;

        return TempData;
}

/**************************
函数:ReadOneTemperature()
功能:DS18B20读取单个温度值
参数:无
返回:TempData
**************************
TEMPDATA ReadOneTemperature()
{
        TEMPDATA TempData;
        unsigned int iTempDataH;
        unsigned char btDot, iTempDataL;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empData.btNegative = 0;                                                //为0温度为正
        i++;
        if (i == 11) i = 1;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
        WriteByte(TEMP_SWITCH);                                                        //启动转换
        Delay500ms();                                                                          //调用一次就行
        Delay500ms();
        Initialization();

        WriteByte(SKIP_ROM);                                                        //跳过ROM匹配(单个芯片时用这句换掉上面的switch)
        WriteByte(READ_MEMORY);                                                        //读数据
        iTempDataL = ReadByte();
        iTempDataH = ReadByte();
        iTempDataH <<= 8;
        iTempDataH |= iTempDataL;

        if (iTempDataH & 0x8000)
        {
                TempData.btNegative = 1;
                iTempDataH = ~iTempDataH + 1;                                //负数求补
        }

        //为了省去浮点运算带来的开销,而采用整数和小数部分分开处理的方法(没有四舍五入)
        btDo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0x000F);        //得到小数部分
        iTempDataH >>= 4;                                                                //得到整数部分
        btDot *= 5;                                                                         //btDot*10/16得到转换后的小数数据
        btDot >>= 3;

        //数据处理
        TempData.btThir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TempData.btSecond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0 / 10;
        TempData.btFirst   = (unsigned char)iTempDataH % 10;
        TempData.btDecimal = btDot;

        return TempData;
}
*/

/**************************
函数:DataProcess()
功能:LCD1602显示温度数据处理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DataProcess()
{
        m_TempData = ReadTemperature();

        if (m_TempData.btNegative)
        {
                DisplayOne(1, 6, '-', 0);
                SendData[1]='-';
        }
        else
        DisplayOne(1, 6, m_TempData.btThird, 1);
        DisplayOne(1, 7, m_TempData.btSecond, 1);
        DisplayOne(1, 8, m_TempData.btFirst, 1);
        DisplayOne(1, 10, m_TempData.btDecimal, 1);
        SendData[1]=' ';
}
//DS18B20 程序结束

//LCD1602 程序开始
/**************************
函数:Busy()
功能:判断LCD忙指令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Busy()
{
        DATA = 0xff;
        RS = 0;
        RW = 1;
           while(DATA & 0x80)
           {
                E = 0;
                   E = 1;
           }
           E = 0;
}

/**************************
函数:WriteCommand()
功能:写LCD指令程序
参数:btCommand
返回:无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btCommand)
{
        Busy();
        RS = 0;
        RW = 0;
        E = 1;
        DATA = btCommand;
        E = 0;
}

/**************************
函数:WriteData()
功能:写LCD数据程序
参数:btData
返回:无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btData)
{
        Busy();
        RS = 1;
        RW = 0;
        E = 1;
        DATA = btData;
        E = 0;
}

/**************************
函数:Clear()
功能:LCD清屏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Clear()
{
        WriteCommand(1);
}

/**************************
函数:Init()
功能:初始化LCD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Init()
{
        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无光标显示
        WriteComman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Comman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

/**************************
函数:DisplayOne()
功能:显示单个字符
参数:bRow,btColum,btData,bIsNumber
返回:无
**************************/
void DisplayOne(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btData, bit bIsNumber)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if (bIsNumber)         WriteData(btData + 0x30);
        else                   WriteData(btData);
}

/**************************
函数:DisplayString()
功能:显示字符串
参数:bRow,btColum,*pData
返回:无
**************************/
void DisplayString(bit bRow, unsigned char btColumn, unsigned char *pData)
{
        while (*pData != '\0')
           {
                   if (bRow) WriteCommand(0xc0 + btColumn);        //显示在第1行
                   else            WriteCommand(0x80 + btColumn);        //显示在第0行
                WriteData(*(pData++));                                                //要显示的数据
                btColumn++;                                                                        //列数加一
           }
}

//LCD1602 程序结束

//RS232 程序开始

/**************************
函数:RS232_Init()
功能:串口通信初始化程序,T1端口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RS232_Init()
{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H1 = 0xF3;   //2400,12m
    TL1 = TH1;
    PCON|= 0x80;
                TR1 = 1;
    EA = 1;
    ES = 1;

}

/**************************
函数: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串口发送程序
参数:c
返回:无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
函数: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功能:串口接收程序中断
参数:无
返回:无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flag=1;
}
}

//RS232 程序结束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10][2]={"1 ","2 ","3 ","4 ","5 ","6 ","7 ","8 ","9 ","10"};
        unsigned char Nui[10]={'A','B','C','D','E','F','G','H','I','J'};
//        unsigned char c;
        int i=0,j;

        Init();
        RS232_Init();
        Clear();
        DisplayString(0, 0, "10 POI.TEMP.DET.");
        DisplayOne(1, 9, '.', 0);

        while (1)
        {
                //while(!flag);
                //ReData=SBUF;

                        if(ReData=='K')
                        {
                                ReData=' ';
                                RomI=0;
                                i=0;
                                for(;i<10;)
                                {
                                DataProcess();
                                DisplayOne(1, 1, Nu[ i][0], 0);
                                DisplayOne(1, 2, Nu[ i][1], 0);
                                SendData[0]=Nui[ i];
                                SendData[2]=m_TempData.btThird+0X30;
                                SendData[3]=m_TempData.btSecond+0X30;
                                SendData[4]=m_TempData.btFirst+0X30;
                                SendData[6]=m_TempData.btDecimal+0X30;
                                for(j=0;j<8;j++)
                                        SendOneByte(SendData[j]);
                                        i++;
                                }
                                if(i==10)
                                        SendOneByte('*');//*表示10个数据发送完成

                        }
                else
                        {
                                DataProcess();
                                DisplayOne(1, 1, Nu[ i][0], 0);
                                DisplayOne(1, 2, Nu[ i][1], 0);
                                i++;
                        }

                if(i==10)
                {
                        i=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