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款芯片直接产生方波信号啊?

楼主(2020-05-17):
(无正文)

网友A:
一种方法是门电路,有原理图。另一种是NE555。感觉NE555比较通用可靠。其它更直接的怕不一定有,好象为了简单地产生一个方波设计一个芯片不合算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一种芯片接上电源,不需要其它外设元件就可以直接输出方波,是这个意思吧?如果是这种要求,好象没有这样的芯片,如果允许接外部元件,555电路是一种比较简单可靠的选择。

网友C:
可能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产生方波信号发生器
下面这个电路仿真不了,但实际可行。

网友D:
有源晶振

网友E:
使用555电路是生成方波的简单方法。

网友F:
最好用555,因为用一个单的芯片,一般频率和占空都是固定。不利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