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疑,在仿真运行时,数码管引脚亮,但是不显示数字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19):
,你把你的代码粘贴出来,给我们看看,就从一张图上,很难看出什么名堂出来

网友B:
数码管公共端没有接电源

网友C:
我能不能问一下P0.4,P0.5口接的电路是做什么的....

网友D:
数码管的电源没接,就是悬空靠边那支引脚,得看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决定电源的极性,你可以看看这个电路

网友E:
你直接了数码管的段选,没接位选呀。

网友F:
你的原理图里面的数码管公共端没有接VCC,当然不显示数据了

网友F:
原理图里面的数码管公共端没有接VCC

网友G:
数码管引脚不用接电源么

网友H:
公共端没接,共阴极公共端接地,共阳极公共端接高电位

网友I:
逻辑可能有问题

网友J:
你的原理图的数码管公共端没有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