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触51内核赛元微单片机后,我真心后悔没有用它。

楼主(2020-05-17):
       我用STC有4年了,价格贵得吓死人,每次技术支持实在太差了,我一忍再忍,工程师技术支持不尽力..............我用他们片子最少有4年多了,用量怎么说还算可以的,但是每次寄样品都是到付,然后那个技术梁工,素质也是低得可怜,每次问他一下问题,他都是要先骂你几分钟,用来提高他自己,然后再讲,讲出的问题也是高高在上,但没有哪一次真正解决问题,我用他们的片子开发不少高级东西,遇到问题,全部是我自己摸索的,可能是水平太菜吧.........最近他们推出了一款STC8G8F1K08 这个8PIN的带AD的片子,价钱好像还可以,但是居然我试产了1000台,装上去后,驱动继电器驱动不了,如果要说我程序有问题,为什么我用他们15系列都可以驱动呢,我也是再次请教姚永平,他也是要理不理,然后说便宜东西,肯定要差一些啊,然后还告诉我,我为什么P3.0口要接输出呢?因为我产品需要用到6个IO口,那他P3.0都不能作IO口,为什么资料上要写6个IO呢?他叫我把量产的产品改IO口,我真的无法控制我的情绪,1000多台改板子????我写这些真实性的文字,我不是想攻击STC,我用了4年多,真的受够了,真的他以为他用户多,就随心所欲,这样的公司能走多远?投诉下面的技术支持,他说现在人能招,没有办法,他不能抄掉梁工,要不然他招不到人,请教姚永平,他确说,我就不算不帮你解决,你也会解决的..............有这样的老板????
STC有如下的缺点:
1、价钱非常贵,我以前有一款要用AD的2.2元 型号STC15W404AS
2、资料混乱,片子每个批次不一样,移值性差...比如15F与15W不一样, STC8F与8G EEPROM内容又不一样, 8A与15W AD内部又不一样,你每次移值一下,他就不正常,你要修改半天
3、销售服务不是一般的差,销售员,开票将发票弄丢了,直接不管我们
4、技术支持几乎没有,就算接了,过去也是先骂你,不让你讲太多话,然后你一讲话,他就说你再讲我们就要吵架了.......你们可以试一下

我这周末用了赛元SC92F8250 SOP-8玩了一天,基本上一天内可以直接应用,我真的没有想到像我这种基础的人也可以,感谢他们出这种性价比高的片子,大家可以改用很多家的芯片,不要认为STC就是方便,这些是误区...........附件中还有我写得程序,及工程文件,直接使用啊!
以下我们用STC做得产品,我是真实的描述,我能承担责任的。附件是我的一些产品,以上没有全属实!视频中是用赛元微写得定时器闪光灯,一天内就可以用他们片子了!

网友A: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STC
像P3.0端口这种使用问题,它是在数据手册中标明了的,很多人都是按"一般来说"去使用STC的单片机的,但STC就是不"一般",这并不是在夸它,而是一个坑,我就用过15系列的,就发现T1定时器的中断怎么也用不了,代码看了N次都没有问题,到最后才发现:这玩意压根就没有T1定时器!!但它有T2定时器,我就奇怪了,这1跟你有仇吗?
STC重心根本就不是在工业上,它之所以这么流行,那是因为它的重点是在高校上,跟高校合作能赚得更多
关于技术支持这种问题,STC基本不会理会你的,很多公司也是这样的,特别像大公司像TI,PIC这种,100K估计就有技术支持了
但国内的单片机生产商,包括台系单片机,这些都是做批量的,一般技术支持都是很好的,有时候还可能派人到你公司里来
我一直在用STC的单片机,但基本也是以DIY或者少量的测试电路为主,也没指望有什么技术支持,有什么问题就是自己找,实在不行上论坛
像你这1K的量,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考虑STC,我可能会先一个OTP的单片机,前期开发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以后量再大一点的话,比如10K的量:一个12位OTP单片机才5毛,一片STC就2块,单片机成本就能减少1.5元,1万片就是1.5万了.........

网友B:
唯一一次技术支持是深夜发的短信,本希望他第二天回个短信,他打来电话,不好说好坏。
反正现在更习惯用IAR与TI的。

网友C:
就一片子 这么感慨啊 不合适就选别嘛

搭车问问 你说的赛元片子 官网介绍全吗 用什么下载程序 串口还是专用的烧写器

网友D:
虽然STC的芯片有点贵,也不提供免费技术支持。但也不是如楼主所述如此不堪。楼主这些产品都是些消费类浅层次应用,对成本比较敏感,当然应该选用低档芯片。主要问题还是因为楼主对STC不同型号芯片了解太少,换芯片型号也不认真读懂产品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一片子 这么感慨啊 不合适就选别嘛

搭车问问 你说的赛元片子 官网介绍全吗 用什么下载程序 串口还是专 ...

官网有的吧,我这有样片要不要试试

网友F:
串行口与并行口不一样的

网友G(2020-06-27):
说真的,我没有发现赛元比STC便宜到哪里去,我看了你的这个文章,特地去看了一下赛元的单片机,STC8G1K08 8K+256B+1K的芯片大概在1.2元左右,对标赛元的应该是SC92F73A2(8K+256+768)在500片以上的时候是1.63(那个宝上报价,不知道准不准),当然赛元的ADC是12位的。
服务的话也没什么感觉,毕竟我基本上是不找他们的。
我现在使用觉得不好的就是STC的仿真,他们单片自身仿真有点坑,需要占用768个字节的RAM,导致调试时一不小心就跑飞了,我还跑飞了两个芯片无法恢复,怎么都连不上了的。

网友H(2020-07-27):
【而是一个坑,我就用过15系列的,就发现T1定时器的中断怎么也用不了,代码看了N次都没有问题,到最后才发现:这玩意压根就没有T1定时器!!但它有T2定时器,我就奇怪了,这1跟你有仇吗?】

哈哈哈哈,T0 T2  确实坑了些!

   STC就这样不走寻常路, 不过该说不说,15之前人家的手册虽然比较混乱,但是能找到的东西确实能找到,8系手册貌似变风格了,估计是换人了!

STC技术参数有些确实浮夸了,比如ADC,比如内部RC稳定性,都不尽人意!

除了15用了些,在没用过STC了,最新8H听说挺火,买了十来个片子试试!不过对8H的ADC还是没啥信心,10位,能用8位就不错了,线性也不会好太多!

我一般面向工控类的,涉及抗干扰的都是直接PIC的! 不过PIC贵,资源也没那么强大,还好是公司出钱买,自己能蹭些片子玩!

网友I(2020-09-03):
自己没看懂STC资料应用 ,就强力喷。。。。,无语。。。,STC15W404AS很好用的。“虽然STC的芯片有点贵,也不提供免费技术支持。但也不是如楼主所述如此不堪。楼主这些产品都是些消费类浅层次应用,对成本比较敏感,当然应该选用低档芯片。主要问题还是因为楼主对STC不同型号芯片了解太少,换芯片型号也不认真读懂产品手册。”

网友J:
兄弟,真佩服你能用他们芯片4年!记得第一次用STC时我让他们将上面的丝印磨掉,他们讲不可能,当时就直接说不磨就换别家芯片。后面放弃STC,用了别家芯片,几个月后他们又来问我量大不大,我说现在我们一个月最少3W的单,他又说能磨丝印,我说你不觉得太迟了吗,而却价格是人家的几倍,他不再言语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K(2020-12-15):
STC单片机给我的感觉除了贵其它的倒是不怎么抵触,楼主说的这些坑我都入过,没办法啊,谁让我们选了他的芯片。芯片是真的贵,而且不是贵一点点哦,有量的产品是不可能会用这样的芯片的。

网友L:
不会啊,象我这样的菜鸟,也问过几次STC工程师的电话,感觉也非常好。我也解决了问题。我觉的STC的片子非常好用。STC5的  STC8系列的。

网友M:
STC的程序可移植性确实不咋的

网友N:
你多半是学生工作没几年,因为我工作很久了,stc早先就是贴笙泉芯片打自己牌子的个人企业,称全国产什么的,世界第一啥的,老板语录和网站更是不堪入目,真正行业人很少用来做大批量产品的,但是它成功在学校洗脑。能选择的,又便宜的有支持的,甚至网上资源多不用支持自己能搞定的芯片太多了。你非要选它,它根本不便宜。

网友O:
用STC单片机差不多8年了,问题是不少但都能解决,产品绝对不是要求低的哪种!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STC
像P3.0端口这种使用问题,它是在数据手册中标明了的,很多人都是按"一般来说"去使用STC ...

同感,怪自己眼瞎,没想到没有TI,只有T2,板子都做完了,ε=(′ο`*)))唉!

网友Q:
是的,有同样的感受Stc.就是贵了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而是一个坑,我就用过15系列的,就发现T1定时器的中断怎么也用不了,代码看了N次都没有问题,到最后才发现:这 ...

STC8H和STC16的价格没有诱惑力。

网友S:
看了一下,楼上的都是高手啊,啥时我也出货1W就爽了。

网友T(2021-02-03):
用了5年STC单片机,总体感觉还不错,我现在主要用STC8G单片机和STM32F103单片机,其它单片机不用

网友U:
STC P3.0口有什么特别的?不能够做输出?

网友V:
有些连串口都没有。

网友W:
首先选型一个芯片前一定要认真看它的芯片手册,STC8G系列跟以往STC15不太一样,像你这个问题,STC8G的P3.0和P3.1口,上电是准双向口模式,特别是用芯片驱动你直接去控制继电器肯定不行,你应该配置成强推挽输出模式,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之前用STC8A系列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所有IO口都可以配置模式,也就是包括了P30.P3.1;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不是用2003之类的芯片来驱动?

上电P30.P31,准双向模式,其他高阻输入

上电P30.P31,准双向模式,其他高阻输入

P3.0-P3.1,也是可以配置模式的,应该是准双向模式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

P3.0-P3.1,也是可以配置模式的,应该是准双向模式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

网友X:
进入行业里稍微大点的公司,直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与企业的规模有关。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有讨论,终究没有个结果,原因就是没有搞清这个问题。项目开发,几个方案的对比,最终优胜的都是综合指标,这个方面,STC基本没有生存的环境。个人或者极小的公司,没有更多的资源,单打独斗式的生存方式,只会用自己擅长的cpu开发产品或者玩玩,这些人参与讨论,其实已经把问题带偏了。

网友Y:
STC感觉教育领域比较多啊,学校里面学单片机基本上都是STC89C51/52,感觉其它的都比较少了

网友W:
P3.0口可以作为IO口,我刚刚试了一下,不需要任何配置,直接就可以输出,跟以往一样。

网友Z:
引用 网友X:
进入行业里稍微大点的公司,直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与企业的规模有关。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有讨论, ...

老工程师,所言极是。

网友U:
如果P3.0可以设置成推捥是不影响输出的,工程师说不可以做输出肯定是不能够设置成推捥,数据手册说所有IO口都可以设置成推捥。P3.0为什么不可以做输出?

网友AA:
做新板子试产直接1000块?我们都是做20-50块,程序搞好后不断老化冲击测试才敢大批量!

网友AB:
看他没有定义端口模式!

网友AC:
STC单片机,10多年前就开始用,其中的AD没有认真用过,但其他方面感觉还是很好用的,也没有使用中的问题。

网友AD:
一、价格真的贵吗?看看STM32现在涨价涨了十倍了,而STC只涨了5%不到。

网友AD:
1、价钱真是贵吗?现在到处涨价,STC只涨了一点点而已。STM32 某些型号涨了十倍了。
2、移植性,可以说STC15W和STC8系列的单片机基本上已经是一样的东西了。像你这样不认真阅读手册的人,肯定事多。
3、发票问题,现在都是电子发票,你非要他们开纸票干啥?
4、技术支持,人家资料已经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不认真阅读,老打电话去问,人家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把像你这样不适合搞技术的人筛选出去,留下的客户那就都是技术高手了。

网友AD:
有个词叫做精准营销,
把技术水平差的人淘汰出去,也是一种精准营销

网友AE:
赛元怎么下载,一定要要用仿真器下吗

网友AF(2021-03-05):
引用 网友AD:
1、价钱真是贵吗?现在到处涨价,STC只涨了一点点而已。STM32 某些型号涨了十倍了。
2、移植性,可以说STC ...

STC8H  0.9 到 1.2

网友AE:
那是去年的价格,今年已经是1.37起

网友AG:
STC芯片使用多年,没有那么不堪!老姚他们还是努力在提高芯片性能,所以不断推出改进和新系列。既然是改进了,使用上肯定会与之前不同。我的经验是,每当推出新型号芯片,如果打算使用,首先将发布的说明书仔细阅读一遍。边阅读边做一个笔记,将新增加功能的详细使用包括编程语句记录下来,做好注解。明确与之前使用的51系列有哪些差别。
详细了解了芯片功能,使用中才能问题少。我能理解售后服务不理想问题。使用MCU芯片做产品是五花八门,出现问题是千奇百怪!开发者遇到疑难的奇怪问题最后无招时,往往怀疑芯片针对所使用的目标存在缺陷。希望STC公司技术人员几招能解决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环节的。STC技术人员很难凭借使用者的描述就洞察问题的所在。即使使用者将整个产品寄给STC公司,STC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去熟悉和调试产品,找出问题所在?这就导致技术人员答疑态度不好。
所以关键还是使用者自己!熟读说明书,做好笔记。透彻了解新旧芯片的区别所在。有人说STC芯片的T1不存在?我目前使用的STC8A系列芯片使用T0作为主时钟定时,T1作为精确定时,T2作为串口1和串口2定时,很正常啊?

网友AH(2021-04-06):
我也遇到过一个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其STC的问题。15F系列,驱动一个TM芯片,三个信号线用P1端口就没有问题,两条线用P 1,一条线P0.0,用一段时间TM 芯片就无法显示。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半天,至今 无解。最后只能换回来。我们用STC也有100W片了!

网友AI:
STC的代码已经很给力了。
STC的烧写软件里各种定时器、波特率的计算,方便啊

网友AJ:
主要是STC网上资料多,对初学者很好入门,别的品牌网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资料

网友AK(2021-05-09):
SYC现在涨价也涨疯了,有些直接停产了

网友AL: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STC
像P3.0端口这种使用问题,它是在数据手册中标明了的,很多人都是按"一般来说"去使用STC ...

他确实不懂,驱动行不行,都没样板试验一下。看样子他不会做电路。 而且,刚刚出校门的菜鸟都知道,IO直接驱动电路 是多么可笑的想法。

网友AI:
会用的不难,被难倒的都是不会用的人。

STC的工具很实用,设置波特率,定时器什么的都很方便,工具直接给出代码。

然后你看赛元的片子,波特率,定时器什么的都要自己算,这里的坑可不是一般的大。我可是用示波器折腾了好久才把这些参数调好的。赛元的FAE说,这些参数客户自己算吧,不提供工具,呵呵

网友AI:
使用赛元的触摸功能,那可要注意了,一个巨大的坑,如果你选flash小于8K的赛元片子,恭喜你,马上你就会发现没几行代码,flash就不够用了。

网友AI:
STC在工业控制里用得很好啊,串口功能秒杀51世界任何对手。

网友AM(2021-06-08):
我用STC芯片10几年了,奇怪!你们做批量前不打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多半是学生工作没几年,因为我工作很久了,stc早先就是贴笙泉芯片打自己牌子的个人企业,称全国产什么的 ...

是的,楼主说得很对,现在我稍微学了一下,会用好多种了,觉得其它类似FLASH的0.2元,我现在相见狠晚,移植性也特别好,驱动能力超强。省了很多三极管,不过相对也感谢51启蒙!

楼主:
引用 网友W:
首先选型一个芯片前一定要认真看它的芯片手册,STC8G系列跟以往STC15不太一样,像你这个问题,STC8G的P3.0 ...

我按照讲给我的方法全试了,还是不行,你后面就不理了。搞得我全部拆掉5000PCS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进入行业里稍微大点的公司,直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与企业的规模有关。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有讨论, ...

是的,只有大学生在用,或者是像我这种学习能力差的人,不敢愿意尝试太多新片子的人,其实逼着自己尝试了一下,会用4种以上了,并且用了其它的片子,相见狠晚!

楼主:
引用 网友AD:
1、价钱真是贵吗?现在到处涨价,STC只涨了一点点而已。STM32 某些型号涨了十倍了。
2、移植性,可以说STC ...

认同,STC这些都是老板变身发出来的内容。大家参考一下,应该是他请的水军之类的,或者是他本人。在平台上都发这种,私下更不用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赛元怎么下载,一定要要用仿真器下吗

是的 40多元 当时好像直接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也遇到过一个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其STC的问题。15F系列,驱动一个TM芯片,三个信号线用P1端口就没有 ...

我也遇到过,像检测用P3.3才行,用P1.0居然不行,我实际板子都画了,理论上不可能不行啊,只是换个IO,后面全部飞线。2017年的事,你说换作其它单片机,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STC的代码已经很给力了。
STC的烧写软件里各种定时器、波特率的计算,方便啊

那个是新手才这样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主要是STC网上资料多,对初学者很好入门,别的品牌网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资料

是啊,它就觉得他是资本 就非常骄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SYC现在涨价也涨疯了,有些直接停产了

因为他只是加工而已,源头这种公司不可能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L:
他确实不懂,驱动行不行,都没样板试验一下。看样子他不会做电路。 而且,刚刚出校门的菜鸟都知道,IO直 ...

是的,我本来就是菜鸟,但是需要像STC大公司来帮助发展,我们所谓的问题,可能是很简单,但是都加姚XX的微信了,用微信直接聊,都是没有办法解决啊,看来某人也是一样,就这么普通的IO口,后面换15系列的,就没有问题了,搞得我全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会用的不难,被难倒的都是不会用的人。

STC的工具很实用,设置波特率,定时器什么的都很方便,工具直接 ...

不会,我可以推荐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使用赛元的触摸功能,那可要注意了,一个巨大的坑,如果你选flash小于8K的赛元片子,恭喜你,马上你就会发 ...

这样吗?用辉芒微的,这个非常好用 0.2元一颗 FLASH,是以前的价 现在1.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I:
STC在工业控制里用得很好啊,串口功能秒杀51世界任何对手。

关键是我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用STC芯片10几年了,奇怪!你们做批量前不打样测试?

是啊,我太菜了,因为觉得IO口,只是通断 哪里想到,驱动三极管带继电器,却不行  我是加了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STC
像P3.0端口这种使用问题,它是在数据手册中标明了的,很多人都是按"一般来说"去使用STC ...

是的,因为本人太菜,所以才会走这么多弯路,老板是高人。只有STC公司是高科技,国产“第一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一次技术支持是深夜发的短信,本希望他第二天回个短信,他打来电话,不好说好坏。
反正现在更习惯用IA ...

是的,他们就是这种态度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片子 这么感慨啊 不合适就选别嘛

搭车问问 你说的赛元片子 官网介绍全吗 用什么下载程序 串口还是专 ...

因为技术一般,遇到问题 不理,实在.....忍无可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STC的芯片有点贵,也不提供免费技术支持。但也不是如楼主所述如此不堪。楼主这些产品都是些消费类浅层 ...

觉得手册全部是复制的,我认为 真的 好多例程都是一样,关键是我加了他直接聊,都没有解决这个IO口,我后面全换15系列的才解决 就IO+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有的吧,我这有样片要不要试试

有的 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真的,我没有发现赛元比STC便宜到哪里去,我看了你的这个文章,特地去看了一下赛元的单片机,STC8G1K08 8 ...

0.7元带AD,现在STC好像也有 但是态度差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而是一个坑,我就用过15系列的,就发现T1定时器的中断怎么也用不了,代码看了N次都没有问题,到最后才发现:这 ...

是的,很害人,完全没有服务 也许我们小,但是大公司不是这样的格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真佩服你能用他们芯片4年!记得第一次用STC时我让他们将上面的丝印磨掉,他们讲不可能,当时就直接说 ...

是的,现在用其它家好几种 后悔啊 没有早接触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会啊,象我这样的菜鸟,也问过几次STC工程师的电话,感觉也非常好。我也解决了问题。我觉的STC的片子非常 ...

呵呵,是不是你问你自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C单片机给我的感觉除了贵其它的倒是不怎么抵触,楼主说的这些坑我都入过,没办法啊,谁让我们选了他的芯 ...

是的,我现在懂了,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真佩服你能用他们芯片4年!记得第一次用STC时我让他们将上面的丝印磨掉,他们讲不可能,当时就直接说 ...

是的,一直不自信换,后面感谢他们逼我换了 好几次都想,但是怕学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多半是学生工作没几年,因为我工作很久了,stc早先就是贴笙泉芯片打自己牌子的个人企业,称全国产什么的 ...

说得对,我技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多半是学生工作没几年,因为我工作很久了,stc早先就是贴笙泉芯片打自己牌子的个人企业,称全国产什么的 ...

他就是觉得给学生,然后有资源,就胡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STC单片机差不多8年了,问题是不少但都能解决,产品绝对不是要求低的哪种!

换吧 换后你会相见狠晚

楼主:
引用 网友P:
同感,怪自己眼瞎,没想到没有TI,只有T2,板子都做完了,ε=(′ο`*)))唉!

呵 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一下,楼上的都是高手啊,啥时我也出货1W就爽了。

换吧 不要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了5年STC单片机,总体感觉还不错,我现在主要用STC8G单片机和STM32F103单片机,其它单片机不用

好样的 STM32我也在用

网友AN:
想便宜好用的可以用芯唐,不过STC还好啦。就是技术支持的态度比牛。大公司就这样吧。

网友AN:
STC 12T的单片机机IO驱动要加上拉的,1T的可以设置成推挽模式啊

网友AO:
引用 网友AN:
想便宜好用的可以用芯唐,不过STC还好啦。就是技术支持的态度比牛。大公司就这样吧。

串口下載嗎?串口太香了~

网友AP:
哪天人家说ARM内核含有美国技术不让我们用,咋办?还是多用国产的吧,虽然不完美,但是也不那么差

网友AQ(2021-08-02):
赛元的芯片现在好难买

网友AR(2021-09-21):
个人感觉STC的挺好用。技术支持直接通过微信,回答也挺及时。另外下载器也是他们公司赠送的(挺大的一个)。我遇到的问题基本都是MCU芯片技术资料阅读不仔细造成的,后来都是自己反复阅读文档后解决了。总体感觉STC芯片还不错,我们公司用STC8G1K08芯片做AD采样,10位精度还是认可的。在硬件仿真上STC基本没问题,遇上BUG用仿真都能解决。值得夸赞的是STC8G-H系列的还有库函数可以使用,公司提供的DEMO内有很多例子可以参照。很多寄存器配置直接调用API就可以,这一点与STM提供的库函数方便性有的一比。自己同时也省的去看寄存器配置文件了,这大大提高了开发速度与效率。

赛元与宏晶相比,提供的技术文档的详细性简直简陋不堪,技术资料与库函数的支持这方面也没STC宏晶做的好。

网友AS(2022-01-16):
做开发板卖的人一般喜欢自以为是,其实很多他自己都不懂,然后说别人不懂。
STC有些版本的IO驱动确实有问题,服务态度也不是很好,只能说他好的,说中BUG就不怎么高兴了。
所以论坛可能会说正常的,有的说不正常。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AH:
我也遇到过一个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其STC的问题。15F系列,驱动一个TM芯片,三个信号线用P1端口就没有 ...

是啊,所以,以上回复的都是他请得水军,故意攻击人,您想想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用IO驱动通断如果都弄不好,都怀疑我们用户,这种人能高级到哪里?只是想到别人的错,从来不检讨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片子 这么感慨啊 不合适就选别嘛

搭车问问 你说的赛元片子 官网介绍全吗 用什么下载程序 串口还是专 ...

所以,以上回复的都是他请得水军,故意攻击人,您想想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用IO驱动通断如果都弄不好,都怀疑我们用户,这种人能高级到哪里?只是想到别人的错,从来不检讨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做开发板卖的人一般喜欢自以为是,其实很多他自己都不懂,然后说别人不懂。
STC有些版本的IO驱动确实有问 ...

是的,所以啊,以上回复的都是他请得水军,故意攻击人,您想想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用IO驱动通断如果都弄不好,都怀疑我们用户,这种人能高级到哪里?只是想到别人的错,从来不检讨自己。

网友AT:
STC是有一点问题,比如新的型号说明书部分错误,
咨询梁师傅有些问题的确考虑不周,最后许多问题还是得靠自己解决。
用还是可以用,也有方便的地方。服务还可以。

网友AU: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啊,以上回复的都是他请得水军,故意攻击人,您想想一个简单的三极管用IO驱动通断如果都弄不好 ...

你这种人并不适合做技术人员, 尤其是主要技术人员, 修身第一

楼主(2023-02-23):
引用 网友AE:
赛元怎么下载,一定要要用仿真器下吗

是的,好便宜,好像可以送,可以脱机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也遇到过一个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其STC的问题。15F系列,驱动一个TM芯片,三个信号线用P1端口就没有 ...

很多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态度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STC的代码已经很给力了。
STC的烧写软件里各种定时器、波特率的计算,方便啊

太贵了,兄弟现在STC的才2毛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主要是STC网上资料多,对初学者很好入门,别的品牌网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资料

早点转吧,很方便的,太贵了,兄弟现在代理STC的才2毛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会用的不难,被难倒的都是不会用的人。

STC的工具很实用,设置波特率,定时器什么的都很方便,工具直接 ...

你是老姚?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使用赛元的触摸功能,那可要注意了,一个巨大的坑,如果你选flash小于8K的赛元片子,恭喜你,马上你就会发 ...

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用STC芯片10几年了,奇怪!你们做批量前不打样测试?

不是不测试,是因为觉得正常同样的IO口,为了布线方便,不可能用不了,但是没有想到STC就出这样的事情,也许是我错了吧,我应该把STC研发芯片的工作全让我做了,老姚他们才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S:
做开发板卖的人一般喜欢自以为是,其实很多他自己都不懂,然后说别人不懂。
STC有些版本的IO驱动确实有问 ...

是的,老姚说你不要投诉梁工了(深圳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要不然他辞职就麻烦了。也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每次找梁工,他要给你上一课,上课能解决问题也好呀,最终问题还解决不了,我后面不想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U:
你这种人并不适合做技术人员, 尤其是主要技术人员, 修身第一

好吧,也许我误会了。

网友AV:
感觉STC对初学者还是挺友好的。有幸问过另一款(牌子名字不提了),销售爱答不理吊的一匹,直接扔了几页简陋的英文文档过来让我自己看,还让我自己去网上买开发板。官网也打不开。说实在的,我在论坛里找的中文文档都比他那几页英文详细的多。

楼主(2023-09-22):
引用 网友AV:
感觉STC对初学者还是挺友好的。有幸问过另一款(牌子名字不提了),销售爱答不理吊的一匹,直接扔了几页简 ...

STC不适合做批量的,只适合做实验。因为51参考资料多。

网友AW:
我一直在用STC12C5A60S2这个芯片,看到楼主的贴子,我在使用时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程序的变最定义多了,就用Large模式存变量,可是就会有不好用的情况,换成了了pdata就能用了。我感觉是不是芯片有bug呀?还有就是我用这个芯片驱动5110时把一些引脚放在P2口就不行推挽也不行,放在P0口就行,我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以后用这个STC芯片多了一个多的试验的方法:就是多换换别的引脚试试。

网友AW: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也遇到过一些bug。我一直在用stc12c5a60s2这个芯片,当定义太多变量时,选了large模式装变量就会出现问题,但改成pdata就好用,如果变量少用small模式也没问题,说不情况是什么问题?还有驱动5110,程序代码一多,引脚放P2口就不行用了,推挽也不行,后来放在P0口就好用了。
以后有经验了,换P口,楼主的帖子还是挺的借鉴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W: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也遇到过一些bug。我一直在用stc12c5a60s2这个芯片,当定义太多变量时,选了large模式装 ...

谢谢认可,我也是讲事实,并非想攻击STC,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普通老百姓力量太小了,因为真正经历过才明白。但是STC并非会承认的,他们家芯片还是太贵了,现在FLASH又恢复0.2元,1K内存,相当于STC的2K,它是单指令,代码效率更高了。楼主有机会赶快改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N:
STC 12T的单片机机IO驱动要加上拉的,1T的可以设置成推挽模式啊

你可以实际试一下,真的有BUG,我试过了才讲得。不能用理论推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R:
个人感觉STC的挺好用。技术支持直接通过微信,回答也挺及时。另外下载器也是他们公司赠送的(挺大的一个) ...

像辉芒微 中微 都是0.2元的片子,FLASH的都是,赛元0.6元带AD,STC做不到这个低的,可以了解了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我一直在用STC12C5A60S2这个芯片,看到楼主的贴子,我在使用时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程序的变最定义多了, ...

是的,要实践才能知道事实,不要用理论的方式猜想问题。

网友AX(2025-02-28):
我在MCU行业十几年了,很少见到客户用STC的芯片,感觉能用STC芯片做产品的都大神。

网友AY:
STC 一直不支持arduino,这是一个败笔

网友AZ:
引用 网友W:
P3.0口可以作为IO口,我刚刚试了一下,不需要任何配置,直接就可以输出,跟以往一样。

可以输出高,但是应该是内部若上拉,不配置成强推挽模式驱动三极管来开关继电器根本不可能

网友AZ:
引用 网友AE:
赛元怎么下载,一定要要用仿真器下吗

赛元官方LINK下载或仿真

楼主(2025-04-28):
引用 网友AX:
我在MCU行业十几年了,很少见到客户用STC的芯片,感觉能用STC芯片做产品的都大神。

您说得对,用STC做产品的,只是样品吧,批量生产价钱成本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Y:
STC 一直不支持arduino,这是一个败笔

非常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可以输出高,但是应该是内部若上拉,不配置成强推挽模式驱动三极管来开关继电器根本不可能

换一个IO口,同样配置方法,就可以。所以不是我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赛元官方LINK下载或仿真

是的,赛元是非常不错的,隔空触摸行业很有名气

网友BA:
看楼主的PCB,应该是P3.0加一个限流电阻驱动一个贴片NPN三极管,因为P3.0引脚复用程序下载引脚,在实际使用时需注意的是,外接的限流电阻阻值不能太小,需1K以上,太小了单片机上电时会拉低引脚电压,导致下载困难,二是如果是高电平驱动,引脚要设置成推挽方式,否则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2025-10-28):
引用 网友BA:
看楼主的PCB,应该是P3.0加一个限流电阻驱动一个贴片NPN三极管,因为P3.0引脚复用程序下载引脚,在实际使用 ...

有可能是这种原因,那也是他们单片机驱动能力太差了,主要是价钱吓死人,现在都是一毛多的单片机,速度还快,驱动能力比它强多了,而且效率还很高。

网友BB:
以前只是在STC论坛提了点和梁工不同的意见,就被全部删贴了,STC不尊重不同的意见,这个我本人深深体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