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按键值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EG7 P0
#define Key P3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void Count(void);
void DigtDisplay(void);
void scan_key_f(void);
void Scan_key_b(void);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Digt[8];
void main()
{

        while(1)
        {
                scan_key_f();
                Count();
                DigtDisplay();
        }

}

/*计算各位数码管显示段码*/
void Count()
{
                        Digt[0]=DIG_CODE[Num/10000000];
            Digt[1]=DIG_CODE[Num%10000000/1000000];
                        Digt[2]=DIG_CODE[Num%1000000/100000];
                        Digt[3]=DIG_CODE[Num%100000/10000];
                        Digt[4]=DIG_CODE[Num%10000/1000];
                        Digt[5]=DIG_CODE[Num%1000/100];
                        Digt[6]=DIG_CODE[Num%100/10];
                        Digt[7]=DIG_CODE[Num%10];
                        if(Num<10) Digt[0]=Digt[1]=Digt[2]=Digt[3]=Digt[4]=Digt[5]=Digt[6]=0x00;   //消隐
                        if(Num<100) Digt[0]=Digt[1]=Digt[2]=Digt[3]=Digt[4]=Digt[5]=0x00;
                        if(Num<1000) Digt[0]=Digt[1]=Digt[2]=Digt[3]=Digt[4]=0x00;
                        if(Num<10000) Digt[0]=Digt[1]=Digt[2]=Digt[3]=0x00;
                        if(Num<100000) Digt[0]=Digt[1]=Digt[2]=0x00;
                        if(Num<1000000) Digt[0]=Digt[1]=0x00;
                        if(Num<10000000) Digt[0]=0x00;

}
void Digt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SEG7=Digt[i];
                Delayms(2);
          SEG7=0x00;  //清显示,消除重影
        }
}

////反转法  先列再行
//void scan_key_f()
//{
//        Key=0X0F;      //0000 1111
//        if(Key!=0X0F)
//        {
//                Delayms(10);
//                if(Key!=0X0F)
//                {
//                        Key=0XF0;    //判断列
//                        switch(Key)
//                        {
//                                case 0xE0: Num=1;break;
//                                case 0xD0: Num=2;break;
//                                case 0xB0: Num=3;break;
//                                case 0x70: Num=4;break;   //0111
//                                default: Num=0;break;
//                        }
//                        Key=0X0F;                 //判断行
//                        switch(Key)
//                        {
//                                case 0x07: Num=Num;break;                  //1  2 3  4
//                                case 0x0B: Num=Num+4;break;                 //5  6 7  8
//                                case 0x0D: Num=Num+8;break;                 //9 10 11 12
//                                case 0x0E: Num=Num+12;break;        //13 14 15 16
//                                default: Num=0;break;
//                        }
//                }
//                while(Key!=0X0F);    //要和最后的Key值一样
//        }
//}
//
//反转法 先行再列
void scan_key_f()
{
        Key=0X0F;      //0000 1111
        if(Key!=0X0F)
        {
                Delayms(10);
                if(Key!=0X0F)
                {

                        Key=0X0F;                 //判断行
                        switch(Key)
                        {
                                case 0x07: Num=1;break;                  //1  2 3  4
                                case 0x0B: Num=2;break;                 //5  6 7  8
                                case 0x0D: Num=3;break;                 //9 10 11 12
                                case 0x0E: Num=4;break;        //13 14 15 16
                                default: Num=0;break;
                        }
                }
                        Key=0XF0;    //判断列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Num*4-3;break;
                                case 0xD0: Num=Num*4-2;break;
                                case 0xB0: Num=Num*4-1;break;
                                case 0x70: Num=Num*4;break;   //0111
                                default: Num=0;break;
                        }

                while(Key!=0XF0);
        }
}
//逐列扫描
void Scan_key_b()
{
        Key=0x0f;    //无论怎么接线,先确定列线  将列线置为0  行线置为1
        if(Key!=0x0f)
        {
                Delayms(10);
                if(Key!=0x0f)
                {
                  Key=0xef;    //第一列
                        if(Key!=0xef)
                        {
                         switch(Key)
                         {
                                 case 0xe7:Num=1;while(Key==0xe7);break;  //第一列第一行
                                 case 0xeb:Num=5;while(Key==0xeb);break;        //第一列第二行
                                 case 0xed:Num=9;while(Key==0xed);break;
                                 case 0xee:Num=13;while(Key==0xee);break;
                                 default:Num=0;break;
                         }
                        }
                        Key=0xdf;  //第二列
                        if(Key!=0xdf)
                        {
                         switch(Key)
                         {
                                 case 0xd7:Num=2;while(Key==0xd7);break;
                                 case 0xdb:Num=6;while(Key==0xdb);break;
                                 case 0xdd:Num=10;while(Key==0xdd);break;
                                 case 0xde:Num=14;while(Key==0xde);break;
                                 default:Num=0;break;
                         }
                  }
                        Key=0xbf;        //第三列
                        if(Key!=0xbf)
                        {
                         switch(Key)
                         {
                                 case 0xb7:Num=3;while(Key==0xb7);break;
                                 case 0xbb:Num=7;while(Key==0xbb);break;
                                 case 0xbd:Num=11;while(Key==0xbd);break;
                                 case 0xbe:Num=15;while(Key==0xbe);break;
                                 default:Num=0;break;
                         }
                  }
                        Key=0x7f;  //第四列
                        if(Key!=0x7f)
                        {
                         switch(Key)
                         {
                                 case 0x77:Num=4;while(Key==0x77);break;  //0111 0111
                                 case 0x7b:Num=8;while(Key==0x7b);break;        //0111 1011
                                 case 0x7d:Num=12;while(Key==0x7d);break; //0111 1101
                                 case 0x7e:Num=16;while(Key==0x7e);break; //0111 1110
                                 default:Num=0;break;
                         }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for(;z>0;z--)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