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ST7789与ST7735的区别吗?

楼主(2020-05-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你可以查查相关资料的数据册,就是英文的那个表格,什么厂生产的,你得要自己去查,不认识,就用翻译。我们做这一行的,碰到这种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你用的可能大多数人没用过,不大会直接回复你

网友B:
它们最大的区别是支持的显示分辨率不同
ST7735  Display Resolution
-132 (RGB) x 162
(GM[2:0]= ”000”, DDRAM: 132 x 18-bits x 162)
-128 (RGB) x 160
(GM[2:0]= ”011”, DDRAM: 128 x 18-bits x 160)
ST7789 play Resolution: 240*RGB (H) *320(V)

网友C:
存在这两种主控。
我想知道这种液晶的刷新速度如何?
ST7920:http://wenku.baidu.com/view/baf02acfa1c7aa00b52acb95.html
ST7290:http://wenku.baidu.com/view/96c8268bcc22bcd126ff0c23.html
人眼有没有明显闪屏幕?
但图片的切换频率大于50HZ(小于等于20MS)时人眼就感觉不到停顿。

网友D(2024-07-04):
从手册来看控制上区别不是很大,只是参数配置的指令不同,再加上性能上的区别

网友E:
ST7789是用于QVGA分辨率的2.0/2.4/2.8寸显示屏.
ST7735是用于128*160分辨率的1.77寸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