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4A源码,关于编写APP接收单片机发出的数据

楼主:
批注 2020-05-17

就是这个部分的

就是这个部分的

网友A(2020-05-17):
void txd() {                 SBUF = PWM_m/100 + '0';                 while(TI==0);                 TI=0;                 SBUF = PWM_m/10%10 + '0';                 while(TI==0);                 TI=0;                 SBUF = PWM_m%10 + '0';                 while(TI==0);                 TI=0;           SBUF = '%';                 while(TI==0);                 TI=0;           SBUF = '\r';                 while(TI==0);                 TI=0;           SBUF = printf_zhuansu/1000 + '0';                 while(TI==0);                 TI=0;                 SBUF = printf_zhuansu/100%10 + '0';                 while(TI==0);                 TI=0;           SBUF =printf_zhuansu/10%10 + '0';                 while(TI==0);                 TI=0;                 SBUF = printf_zhuansu%10 + '0';                 while(TI==0);                 TI=0;                 SBUF = 'r';                 while(TI==0);                 TI=0;                 SBUF = 'p';                 while(TI==0);                 TI=0;                 SBUF = 'm';                 while(TI==0);                 TI=0;                 SBUF = '\r';                 while(TI==0);                 TI=0; }

网友B:
把字节型的数据转换成文本,就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