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的动态扫描为什么亮度损失大?

楼主(2020-05-17):
(无正文)

网友A:
LED点阵屏动态显示每行(列)显示时间为1/列(行)。一般16*16点阵亮度下降不明显。再扩大就不适合动态显示。

网友B:
动态扫描实际就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设计的,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分别点亮每个LED,看起来亮度肯定是有所下降,但是控制好扫描频率几乎可以达到正常亮度。

网友C:
动态扫描显示实际上是在一个时间段内逐个点亮LED,利用人的视觉暂留原理看到数字,因为是动态点亮,所以LED的亮度不如直接全时段通电亮。LED的个数越多,亮度越低。正确选择LED的个数和扫描的频率,可以使显示亮度达到一个理想的值。

网友D:
还有一个就是你数码管点阵驱动芯片引脚驱动能力,点亮单个LED灯可能就需要10mA,软件控制之所以选择动态扫描的方式,就是为了节省驱动电流。正如楼上各位同仁所说的,利用人眼视觉暂留的特点,实现同样的电流驱动能力控制尽可能多的点阵。

网友D:
亮度下降,除去驱动能力不足,还可能因为控制芯片的扫描频率与点阵行列排布存在匹配失衡,可以调整程序的扫描频率,达到最优匹配项。

网友E:
动态扫描的频率,可以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网友F:
首先对调用的延时进行逐渐修改,可以解决显示闪动问题。其次,使作动态扫描方式显示的数字,动态扫描很快,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出,但是调用的显示程序时,如果不在反回时屏蔽掉最后的附值,则会出现很亮的现象,所以在显示的后面加屏蔽子令,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G:
占空比越小就越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