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能加减速,但是LCD1062输出转速无法实时显示

楼主(2020-05-17):
C51单片机产生PWM输入L298驱动电机,控制启停,正反转,加减速,这些都可以实现,可以以反馈到LCD1062上。但是通过T1定时器、外中断INT1组合测速(脉冲频率)无法实时显示到屏幕,就是可以显示,但是数值不变化。也不知道为啥。
个人认为问题应该出在测速模块或者外中断1函数里,但是找不出原因,请大佬看看!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0;       //寄存器选择,0:数据寄存器。1:为状态/命令寄存器
sbit lcden=P2^1;         //--LCD控制引脚

sbit speed=P3^2;                                        //测速端口
sbit ENA=P2^2;                                        //电机使能控制端

sbit key1=P1^0;         //启动按键
sbit key2=P1^1;                                        //正转按键
sbit key3=P1^2;                                        //反转按键
sbit key4=P1^3;                                        //加速按键
sbit key5=P1^4;                                        //减速按键
sbit key6=P1^5;                                        //停止按键
sbit Zheng=P1^6;                                                //正转输出端口
sbit Fan=P1^7;                                                //反转输出端口

uchar Timer0_flag=4;
uchar Timer0_BiaoZhi=0;//初始化占空比为1:3(高:低)

uchar gewei;
uchar shiwei;
uchar baiwei;

/******标志位设置*****/
uchar KEY1=0;//优先级标志
uchar KEY2=0;//加速标志

uchar INT1_FLAG=0;
uchar COUNTER_high=0;
uchar COUNTER_low=0;
uchar SUM=0;
uint TIMER1_COUNTER=0;
uint INT1_tingzhi=0;                //在要测速时置0

/****面板显示****/
uchar code lcd_desktop10[]="WUU";//不显示
uchar code lcd_desktop11[]="RUN";//运行
uchar code lcd_desktop12[]="FWD";//正转
uchar code lcd_desktop13[]="REV";//反转
uchar code lcd_desktop14[]="JIA";//加速
uchar code lcd_desktop15[]="JAN";//减速
uchar code lcd_desktop16[]="OFF";//停止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要显示的转速数字。

//-----lcd液晶屏头文件-----//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char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LCD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com写入命令
{
        lcdrs=0;    //LED选择输入命令
        P0=com;     //向P0口输入命令39-32端口
        delayms(2);  //延时
        lcden=1;     //打开LCD使能
        delayms(2);  //一个高脉冲
        lcden=0;     //关闭LED使能
}

/**************LCD写数据,来源网上*********/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数据为DATA
{
        lcdrs=1;  //设置为输入数据
        P0=date;  //将数据赋给P0口
        delayms(2);  //延时
        lcden=1;     //置高
        delayms(2);
        lcden=0;     //置低完成高脉冲
}

/********LCD初始化,来源网上****************/
void lcd_init()//显示模式设置
{
        lcden=0;
        write_command(0x38);   //设置16×2 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mand(0x0c);   //设置开始显示不显示光标(指令4)
        write_command(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指令3)
        write_command(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指令1)
}

/**电机初始化函数**/
void motor_init(void)
{
        ENA=0;                                //        停止
}

void ZhongDuanKaiQi(void)
{
        EA=1;
        ET0=1;        //计时器0允许中断。产生脉冲。
        ET1=1;        //计时器1允许中断。对低电平进行计时。
        //EX1=1;        //INT0允许中断。测速。由外部来启动。
        IT1=1;        //外部中断1低电平触发。
        PX1=0;        //外中断0为低级中断。
        PT0=1;  //定时器0为高优先级中断
        PT1=0;  //外中断1为低优先级中断
        TMOD=0x12;//定时器工作方式控制
}
/***定时器T1初始化!!!等待外部脉冲的到来***/
void Timer1_init(void)
{
        TH1=0;
        TL1=0;                //等待外部脉的到来。INT1
}
/*****定时T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H0=0;
        TL0=0;
        TR0=1;
}
/********测速模块,显示速度*******/
void speed_test(void)
{
//        TIMER1_COUNTER;
        COUNTER_high=TH1;
        COUNTER_low=TL1;
        SUM=COUNTER_high*256+COUNTER_low+TIMER1_COUNTER*65536;//得到的是多少us。
        //count:每百16位进1,16位为65536;TH1:每8位进1,8位为256;TL1:每次进1;即TL1由0增加度到内255时,TH1加1,TL1回0,TH1由0增加到65535时,count加1,TH1回0,三者之和为总次数。
        SUM=SUM/1000;                                //化为毫秒。
        SUM=1000/SUM;                                //圈每秒。
        SUM=SUM*60;                                        //圈每分钟;三位数。
        gewei=SUM%10+0x30;
        shiwei=SUM/10%10+0x30;
        baiwei=SUM/100+0x30;
        write_command(0x80+0x4c);
        write_data(baiwei);
        write_command(0x80+0x4d);
        write_data(shiwei);
        write_command(0x80+0x4e);
        write_data(gewei);
        SUM=0;
        TIMER1_COUNTER=0;
}

/********外中断1函数**********/
void INT1_QIDONG() interrupt 2
{
        INT1_tingzhi++;
        if(INT1_tingzhi==5)
        {
                INT1_tingzhi=5;EX1=0;//关闭中断。
        }
        if(INT1_tingzhi<=4)
        {
                INT1_FLAG++;
          if(INT1_FLAG==2)
                        {
                                INT1_FLAG=0;TR1=0;speed_test();
                        }
                else
                        {
                                Timer1_init();
                                TR1=1;
                        }
        }
}
/******定时器T1计数*******/
void Timer1_QIDONG() interrupt 3
{
        TIMER1_COUNTER++;
}

/****T0中断发出信号并进行通道选择****/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imer0_flag--;
        if((Timer0_BiaoZhi)>=(Timer0_flag))
        {
                if(KEY2==0)
                {
                        Zheng=1;Fan=0;
                }
                else
                {
                        Zheng=0;Fan=1;
                }
        }
        else
        {
                Zheng=0;Fan=0;
        }
        if(Timer0_flag==0) Timer0_flag=5;
}

void Guan(void)
{
        ET0=0;
        EX1=0;
        ET1=0;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int i=0;
        if(key1==0)   //按键K1启动按钮。只有该位启动时,后面的几位才有效。启动T0计数开始发出脉冲。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KEY1=5;
                        Fan=0;
                        Zheng=0;
                        ENA=1;
                        KEY2=0;//初始化为正转。
                  Timer0_BiaoZhi=0;
                        Timer0_flag=4;

                        ZhongDuanKaiQi();//开启中断
                        Timer0_init();//                初始化并开始发出脉冲外中断已经开启。
                        EX1=1;                                        //外中断开启;测速,显示速度。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0);i++)//显示正转。
                        write_data(lcd_desktop11[i]);
                }
        }

  if(key2==0&&KEY1==5) //按键K2按下,(正转)只改变转向(标志位改变输出端口)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KEY2=0;                //正转标志,电机正向旋转。
                        //KEY2=(~1);

                        KEY1=5;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1);i++)//显示正转。
                        write_data(lcd_desktop12[i]);
                }
        }

        if(key3==0&&KEY1==5) //按键K3按下,(反转)只改变转向
        {
                delayms(10);
                if(key3==0)
                {
                        while(!key3);
                        KEY2=~0;                        //反转标志。
                        //KEY2=(~0);

                        KEY1=5;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2);i++)//显示反转。
                        write_data(lcd_desktop13[i]);
                }
        }
   if(key4==0&&KEY1==5)        //按键K4按下,(加速)改变装入的数值?循环次数?执行if里面的语句,通过size++来改变幅值的频率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if(Timer0_BiaoZhi<4)
                         {
                                 Timer0_BiaoZhi++;
                         }
                         else
                         {
                                 Timer0_BiaoZhi=4;
                         }
                          EX1=1;
                          KEY1=5;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3);i++)//显示加速。
                        write_data(lcd_desktop14[i]);
                 }

         }

         if((key5==0)&&(KEY1==5))         //按键K5按下,(减速)对其它标志位没有影响。
         {
                 delayms(5);
                 if(key5==0)
                 {
                         while(!key5);
                         if(Timer0_BiaoZhi==0)
                         {
                                 Timer0_BiaoZhi=0;
                         }
                         else
                         {
                                 Timer0_BiaoZhi--;
                         }
                          EX1=1;
                          KEY1=5;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4);i++)//显示减速。
                        write_data(lcd_desktop15[i]);
                 }
         }
         if((key6==0)&&(KEY1==5))//按键K6按下,电机停止转动使能端和计数启动关闭,计数器工作否?设立标志位。此按键按下后除K1外无法启动
         {
                 delayms(5);
                 if(key6==0)
                 {
                         while(!key6);
                         //置位,保证后续操作正常。

                         EA=0;                                //总中断关
                         motor_init();                //电机关
                         Guan();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strlen(lcd_desktop15);i++)//显示停止。
                        write_data(lcd_desktop16[i]);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ZhongDuanKaiQi();//初始化
        motor_init();                        //电机停止
        lcd_init();
        while(1)
        {
                keyscan();

        }
}

电路图和程序,可以仿真。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用T2口试试,或许是片子质量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2口试试,或许是片子质量有问题呢

仿真的话,应该和片子没关系吧。然后我觉得程序的问题在于那个函数sun算出来的是一个确定的值,但是我现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B:
建议调整测速函数与显示函数各种的参数,是否二者存在某项参数的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调整测速函数与显示函数各种的参数,是否二者存在某项参数的不匹配。

我刚才把sum的函数去掉,发现没有给sum(也就是输出的速度)赋值,他也能输出096,给他赋值也还是输出096,也就是输出的数字完全就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调整测速函数与显示函数各种的参数,是否二者存在某项参数的不匹配。

我刚才把sum的函数去掉了,也就是没有给sum(要输出的速度)赋值,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能出现096,给它赋值的时候也是输出096,这是为什么?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sum的值就是0,函数没有用,是因为外部中断没有起作用开始不能使T1开始计时吗?

网友C:
你液晶程序在读写数据时不用判断忙不忙吗?可以百度一下判忙哪里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网友C:
还有在哪里添加延时非常重要,不过51的应该对延时要求不大,这个要参考数据手册,我两个1602液晶发现不能公用一个程序,当初困扰了很久,多半是延时和判忙哪里有问题,个人建议

网友D:
图太小,看不清测速端口信号从何而来?如果不是来自电机,应该人为注入一定频率的信号来模拟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