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5.c(9): warning C317: attempt to redefine macro 'E2PROM_ADDR2'是什么错

楼主(2020-05-17):
#include "commons.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E2PROM_ADDR1  0x00
#define E2PROM_ADDR2  0x08
#define E2PROM_ADDR3  0x10
#define E2PROM_ADDR4  0x18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char car0;
    unsigned char car;
    unsigned char car1;
    unsigned char car2;
//    string s ;

   unsigned int check;
    unsigned int count1=0,count2=0,count3=0;

unsigned char a[]={0,0,0,0};
unsigned char Buff[]={0,0};
unsigned char Buff1[]={0,0};
unsigned char Buff2[]={0,0};
unsigned char Buff3[]={999,111};
sbit _p27 = P2^7;
sbit _p26 = P2^6;
sbit _p10 = P1^0;
sbit _p32 = P3^2;
sbit _p33 = P3^3;
sbit _p34 = P3^4;
unsigned char key7=0,key6=0,key5=0;

void read_e2prom(unsigned char rom_addr, unsigned char ram_addr, unsigned char size);
void write_e2prom(unsigned char rom_addr, unsigned char ram_addr, unsigned char size);

void read1_e2prom(unsigned char rom_addr, unsigned char ram_addr, unsigned char size);
void write1_e2prom(unsigned char rom_addr, unsigned char ram_addr, unsigned char size);

main()
{
menu_init();
serial_init();
receive();

while(1)
{
if(choice==1) {
  menu_routine_bus();
  Buff_init_bus();
    send();      }
if(choice==2) {
  menu_routine_plate();
  Buff_init_plate();
send();      }
}
//LCD1602
unsigned int Count = 0;
LCD_Initial();
//coninitial();

    GotoXY(0,0);
    Print("car num");
    GotoXY(0,1);
    Print("car line  ");
        GotoXY(13,0);

     write1_e2prom(E2PROM_ADDR3 ,(unsigned char)&Buff3[0], sizeof(Buff3));
     read1_e2prom(E2PROM_ADDR3,(unsigned char)&Buff2[0],sizeof(Buff3));

    car0=Buff2[0];
    car=Buff2[1];
    a[0]=car0/100+'0';
    a[1]=(car0-(car0/100)*100)/10+'0';
    a[2]=car0%10+'0';
    GotoXY(13,0);
     Print(&a[0]);
    GotoXY(14,0);
     Print(&a[1]);
     GotoXY(15,0);
     Print(&a[2]);

    a[3]=car/100+'0';
    a[4]=(car-(car/100)*100)/10+'0';
    a[5]=car%10+'0';
    GotoXY(13,1);
     Print(&a[3]);
    GotoXY(14,1);
     Print(&a[4]);
     GotoXY(15,1);
     Print(&a[5]);
    Delay1ms(100);

/*
while(1)
{
    if(P1_0==0) {                     //½øÈëÎÞÏÞÑ­»·
         Delay1ms(30);
          if(P3_6==0) {             //Èô°´¼üѹÏÂ
              count2++;              //¼ÆÊýÆ÷Ôö1
              if(count2==100)           //ÅжÏÑ­»·ÊÇ·ñ³¬ÏÞ
                  count2=0;
      Buff[0]=count2/10;
      Buff[1]=count2%10;

    write_e2prom(E2PROM_ADDR1 ,(unsigned char)&Buff[0], 1);
    write_e2prom(E2PROM_ADDR1 ,(unsigned char)&Buff[1], 1);
    read_e2prom(E2PROM_ADDR1,(unsigned char)&Buff1[0],1);
    read_e2prom(E2PROM_ADDR1,(unsigned char)&Buff1[1],1);
     car0=Buff1[0];
     car=Buff1[1];
    a[0]=car0/10+'0';
        GotoXY(13,0);
    Print(&a[0]);
    a[1]=(car0-(car0/10)*10)+'0';
    GotoXY(14,0);
    Print(&a[1]);
    Delay1ms(100); }}
     if(P3_5==0) {                     //½øÈëÎÞÏÞÑ­»·
         Delay1ms(30);
        if(P2_5==0) {             //Èô°´¼üѹÏÂ
              count2--;
              if(count2==0)           //ÅжÏÑ­»·ÊÇ·ñ³¬ÏÞ
                  count2=100;
    Buff[0]=count2/10;
      Buff[1]=count2%10;

    write_e2prom(E2PROM_ADDR1 ,(unsigned char)&Buff[0], 1);
    write_e2prom(E2PROM_ADDR1 ,(unsigned char)&Buff[1], 1);
    read_e2prom(E2PROM_ADDR1,(unsigned char)&Buff1[0],1);
    read_e2prom(E2PROM_ADDR1,(unsigned char)&Buff1[1],1);
     car0=Buff1[0];
     car=Buff1[1];
    a[0]=car0/10+'0';
        GotoXY(13,0);
    Print(&a[0]);
    a[1]=(car0-(car0/10)*10)+'0';
    GotoXY(14,0);
    Print(&a[1]);
    Delay1ms(100);     }}
     while(P2_5==0);  while(P1_0==0);    //µÈ´ý°´¼üËÉ¿ª£¬·ÀÖ¹Á¬Ðø¼ÆÊý

          }            */

}    }
//lcd1602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void coninitial()
{if((_p26 == 0)||(_p10 == 0)||(_p27 == 0))
        Delay1ms(100);}

void SerPortSendStr(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
          {
              SBUF=(*p++);
              while(TI);
              TI=0;
          }
}

网友A:
检查其他头文件是否定义了这个宏

网友B:
#define E2PROM_ADDR2  0x08
这个语句在其它头文件中已有了,不能再重复。估计是"commons.h" reg51.h中,找一下